19V适配器插入瞬间电压过冲问题

楼主(2019-03-24):
各位大神,19V适配器插入瞬间电压过冲,是用示波器抓的波形,电压有时候能飚到30V,请问产生的原因或解决方法是什么

网友A:
    加TVS管,插拔瞬间都有瞬时脉冲的,我记得USB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TVS管,插拔瞬间都有瞬时脉冲的,我记得USB也有。

好滴,我也弄明白为什么,还有对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滴,我也弄明白为什么,还有对策了

    什么原因,什么对策呢?分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什么对策呢?分享一下

    后面发公众号了会给出链接的,现在写好了还没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什么对策呢?分享一下

Inrush current, input surge current, or switch-on surge is the maximal instantaneous input current drawn by an electrical device when first turned on.

The main cause is the current was used to charge into capacitors.
    To reduce this problem, I often don't use a TVS. Instead I always use a inrush current limit circuit like this:

For detail infos and how it work, please read attached document.

    Using MOSFETs in Load.PDF

网友C:
    对于低端产品,直接TVS保护就可以了,对于高价值产品,才考虑楼上的缓启动方案。

网友:
    TVS管足够满足你的需求了

网友:
    另外要检查你的电源输入,是否存在电感滤波,它产生的反向电动势需要选择合适的电容去消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求问题点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 ... WcFof%2BVooL5trp#rd
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低端产品,直接TVS保护就可以了,对于高价值产品,才考虑楼上的缓启动方案。

用TVS管的话,如果经常拨插的话,TVS管是容易损坏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TVS管,插拔瞬间都有瞬时脉冲的,我记得USB也有。

    加TVS管的话,TVS管不会容易损坏吗?

网友:
TVS管的参数一定要选择好,不然加也白加

网友:
TVS管功率要足够。

网友(2022-08-09):
哇,谢谢你们的讨论,我最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