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如何转成PADS文件(PCB)

楼主(2019-03-24):
这位大神们,如果把allegro的PCB转换成pads文件,不要和我说用AD打开另存低版本,然后再用PADS来导进来,这招我会但是导进来很多不能用。我就想如何直接从ALLEGRO转出来然后用PADS导入。

网友:
为啥看的人挺多,没人回答呢?我猜测是楼主语气不对。

网友:
网上不是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直接转pads的么

网友A:
1.兄弟,不要转了。PADS和allegro的库架构不一样,转过来,修改也很麻烦。如果设计中有修改,会搞死你的,不停的改库。没有必要。是徒劳的。
2.兄弟,为什么要把高端的设计软件要转换为低端的设计软件呢?设计效率很低;
3. PADS和expedition是可以完美的转换,因为他们的库架构都是一样的,最后转换完成,导入最终的网表,然后从中心库更新所有的封装。你会发现奇迹出现,完美转换,如果是转换到PADS那需要优化下铜皮,转换EXPEDITION直接在CES中设置规则,检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兄弟,不要转了。PADS和allegro的库架构不一样,转过来,修改也很麻烦。如果设计中有修改,会搞死你的, ...

嗯嗯,谢谢建议,我主要来需要一些封装,还有就是想用上DDR走的线,反正我也需要大改。大师可以把转换的步骤告诉我一下么?谢谢

网友A:
你需要那个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那个转换

需要ALLGRO转PADS,谢谢哈,哥们

网友:
CAMCAD可以吗

网友(2019-04-25):
引用 楼主:
嗯嗯,谢谢建议,我主要来需要一些封装,还有就是想用上DDR走的线,反正我也需要大改。大师可以把转换的 ...

那你就用AD中转换吧。方便走线过孔都可以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