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森美AR0135-sensor串口是HISPI接口

楼主(2019-03-24):
AR0135-sensor串口是HISPI接口现在想与海思HI35系列塔建,但问题来了海思这颗芯片只支持MIPI,但这两者之间的接口供电电压不同,海思MIPI接口供电电压是1.8V,安森美AR0135的HISPI接口供电电压是0.4V,想知道海思的MIPI接口通讯时是不是1.8V?

这是安森美sensor的供电电压

这是安森美sensor的供电电压

这是海思接口供电电压

这是海思接口供电电压

网友A:
海思的MIPI接口参考他的MIPI电源,如果接1.8就是1.8的,接3.3的就是3.3的,你的那个HiSPi确定是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海思的MIPI接口参考他的MIPI电源,如果接1.8就是1.8的,接3.3的就是3.3的,你的那个HiSPi确定是0.4???

嗯是的AR0135芯片手册是说明HISPI口供电0.4V,海思是1.8V,主要现在还要看MIIPI与HISPI通讯能不能通

网友(点评):
找给你推荐这颗ic的,估计应该一个系列有不同参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是的AR0135芯片手册是说明HISPI口供电0.4V,海思是1.8V,主要现在还要看MIIPI与HISPI通讯能不能通

能,去另一个帖子里面看,大家都有回复

网友(2019-06-17):
引用 网友A:
能,去另一个帖子里面看,大家都有回复

找给你推荐这颗ic的,估计应该一个系列有不同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