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森美AR0135-sensor芯片为HISPI接口与MIPI接口连接问题

楼主(2019-03-24):
AR0135-sensor串口是HISPI接口现在想与海思HI35系列塔建,但问题来了海思这颗芯片只支持MIPI,但这两者之间的通讯接口供电电压不同,海思MIPI接口供电电压是1.8V,安森美AR0135的HISPI接口供电电压是0.4V,想知道海思的MIPI接口通讯电压是不是1.8V?第一次使用这两种通讯接口,坐等大神帮我解答。谢谢

sensor接口供电电压

sensor接口供电电压

海思核芯片接口供电电压

海思核芯片接口供电电压

我躺著等!^oo^

网友A:
看你的图,海思这边是1.8V的mipi,具体你可以翻一下规格书,看一下U12脚的定义
印象中,hispi是跟mipi不一样的,这个AR0135是只支持hispi和并口输出,如果海思这边只支持mipi的话,可能接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海思这边是1.8V的mipi,具体你可以翻一下规格书,看一下U12脚的定义
印象中,hispi是跟mipi不一 ...

那也就是说需要装一颗转换芯片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需要装一颗转换芯片吗?

U12脚是1.8V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需要装一颗转换芯片吗?

根據海獅的芯片規格書,Hi35xx 系列有支援 HiSPi (High Speed Serial Pixel Interface)。

网友:
In case Hisillicon SoC only support Parallel interface with 1.8V signal level, you have to use a level shift 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