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点阵显示汉字的问题

楼主(2019-03-25):
关于LED点阵显示汉字的问题

本人使用16x16点阵操作,使其显示汉字“普”,接下来我将会发段完整的程序,这两段完整的程序区别只在于主函数有无while(1)循环,我发现两个程序结果一样。
但是,本人认为第二段程序由于没有while(1)循环,结果应该是在LED显示屏上只有“普”字闪一下,而非一直亮着灯,求解!!!

程序一: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int i)
{
while(i--);
}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unsigned char ledwei[]={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nsigned char code ledduan1[]={
0x40,0x44,0x54,0x64,0x45,0x7E,0x44,0x44,0x44,0x7E,0x45,0x64,0x54,0x44,0x4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0x00,};

void Hc595SendByte(char dat1,char dat2,char dat3,char dat4)
{
int i;
for(i=0;i<8;++i)
{
  SER=dat1>>7;
  dat1=dat1<<1;
  SRCLK=0;
  _nop_();
  _nop_();
  SRCLK=1;
}
for(i=0;i<8;++i)
{
  SER=dat2>>7;
  dat2=dat2<<1;
RCLK=0;
nop_();
  _nop_();
RCLK=1;

for(i=0;i<8;++i)

  SER=dat3>>7;
at3=dat3<<1;
  SRCLK=0;
  _nop_();
nop_();
RCLK=1;
}
for(i=0;i<8;++i)
{
ER=dat4>>7;
  dat4=dat4<<1;
RCLK=0;
  _nop_();
  _nop_();
  SRCLK=1;
}
RCLK=0;
_nop_();
_nop_();
RCLK=1;

void main()
{
int i;
while(1)
{
or(i=0;i<16;i++)

    Hc595SendByte(~ledwei[i+16],~ledwei,ledduan1[i+16],ledduan1);
    delay(10);

}
}

程序二: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int i)

while(i--);

sbit SRCLK=P3^6;
sbit RCLK=P3^5;
sbit SER=P3^4;
unsigned char ledwei[]={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unsigned char code ledduan1[]={
0x40,0x44,0x54,0x64,0x45,0x7E,0x44,0x44,0x44,0x7E,0x45,0x64,0x54,0x44,0x4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0x00,};

void Hc595SendByte(char dat1,char dat2,char dat3,char dat4)
{
int i;
for(i=0;i<8;++i)
{
  SER=dat1>>7;
  dat1=dat1<<1;
RCLK=0;
nop_();
  _nop_();
RCLK=1;

for(i=0;i<8;++i)
{
ER=dat2>>7;
at2=dat2<<1;
RCLK=0;
nop_();
nop_();
  SRCLK=1;
}
for(i=0;i<8;++i)

  SER=dat3>>7;
at3=dat3<<1;
  SRCLK=0;
  _nop_();
nop_();
  SRCLK=1;
}
for(i=0;i<8;++i)
{
ER=dat4>>7;
at4=dat4<<1;
  SRCLK=0;
nop_();
nop_();
  SRCLK=1;
}
RCLK=0;
_nop_();
_nop_();
RCLK=1;

}
void main()
{
int i;
for(i=0;i<16;i++)
{
c595SendByte(~ledwei[i+16],~ledwei,ledduan1[i+16],ledduan1);
  delay(10);
}

}

楼主:
我觉得我应该介绍一下这个程序
通过四个74HC595芯片来控制16x16点阵的四个管脚
函数Hc595SendByte()里面的程序没有问题,该函数的作用是运用串转并的原理将四个十六进制数导入到16x16点阵的四个端口。
数组ledwei充当位选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我应该介绍一下这个程序
通过四个74HC595芯片来控制16x16点阵的四个管脚
函数Hc595SendByte()里面 ...

你这16X16的点阵是什么样的接口啊?最好贴出原理图
粗看你感觉你这16X16点阵就是横着16个接口竖着16个接口,难道是串行转并行之后没有锁存,所以第一个才只闪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16X16的点阵是什么样的接口啊?最好贴出原理图
粗看你感觉你这16X16点阵就是横着16个接口竖着16个接 ...

谢谢楼上的意见,原理图已贴,确实是横着16个接口竖着16个接口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
我预测的效果是程序一一直亮着,程序二只闪一下
but  实际上是两个程序的效果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意见,原理图已贴,确实是横着16个接口竖着16个接口

跟我想的差不多
不过你有注意到74HC595的12脚是锁存脚吗?
这个脚你不用是不会锁存数据的,所以只是闪一下

网友A:
图示是ON公司74HC595的框架结构,左边一列是移位输出,中间一列D触发器是锁存,12脚的锁存管教应该有个时序的变化(刚看了一下,应该是在串行输出结束之后从低电平变高电平)
如此串行转并行之后的数据就能锁住不变,而不是一闪而逝

要改程序的话,你试下在你每个for(1-8)的大括号之后都加上下面代码
CLK=0;
nop_();
  _nop_();
CLK=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示是ON公司74HC595的框架结构,左边一列是移位输出,中间一列D触发器是锁存,12脚的锁存管教应该有个时序 ...

如果每个for(1~8)后面都加上那几个代码,点阵每个LED灯都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想的差不多
不过你有注意到74HC595的12脚是锁存脚吗?
这个脚你不用是不会锁存数据的,所以只是闪 ...

不不不。。。两个程序都是一直亮着
我是说我预测中程序二的效果是闪一下,实际上程序二的效果是一直亮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不不。。。两个程序都是一直亮着
我是说我预测中程序二的效果是闪一下,实际上程序二的效果是一直亮着 ...

是我看漏了,不好意思。原来你每个程序在Hc595sendByte()函数最后 都进行了锁存操作。
既然锁存了,就算不进行while(1)循环,也是一直亮着的。
在程序2中,就算只有1遍串行输入,输出也被锁存固定,不会变了,所以才一直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看漏了,不好意思。原来你每个程序在Hc595sendByte()函数最后 都进行了锁存操作。
既然锁存了,就算 ...

嗯嗯 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