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T89C52记脉冲个数(C语言)

楼主(2019-03-25):
求教:AT89C52记脉冲个数(C语言)

P1.4采集信号,信号0,1,0,1,0,1,时P2.4输出1,下一个0,1,0,1,0,1时P2.4输出0,然后循环往复。
我本来计P1.4的脉冲个数,将个数模除12以此来决定输出,不过脉冲计数会溢出,这个长时间工作就会不准确,不知道能不能将记P1.4的个数,然后这个个数以12循环,这样就应该可以实现我的功能。如果可以,这个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6分频,循环计数清0怎么会溢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分频,循环计数清0怎么会溢出?

由于外部输入端口0和1持续时间都在十几二十秒左右,所以我现在想记外部输入端口下降沿个数,然后这个个数6循环,不过参考了网上的下降沿判断大多用计时器对于我的不适用,我想就端口的值判断,不过具体的不知道怎么写,刚学单片机,不是很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于外部输入端口0和1持续时间都在十几二十秒左右,所以我现在想记外部输入端口下降沿个数,然后这个个数 ...

你就把输入信号当做按键或开关信号接I/O口,程序不断扫描此I/O口,对高或低电平计数,计满6次令输出端口置高或低电平并清0计数变量,如此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把输入信号当做按键或开关信号接I/O口,程序不断扫描此I/O口,对高或低电平计数,计满6次令输出端口 ...

谢谢你的建议,下面是我编的程序,编译后不出错,不过有警告,位置是主函数里,调用子函数后,对于flag的判断哪里,显示方向控制.C(29): warning C276: constant in condition expression,然后就无法生成hex文件,麻烦看一下,不好意思,谢谢了。
#include<reg52.h>
sbit IN3=P1^4;
sbit OUT2=P2^4;
bit old_bit;
unsigned char flag;
void io_rest()
{
f(old_bit!=IN3)

    old_bit=IN3;
        if(IN3!=1)
        {
          flag=1;
        }
        else

           flag=2;

}
void main()
{
ld_bit=IN3;
  while(1)

    int num=0;
         flag=0;
        io_rest();
        if(flag=1)
        num++;
        if(num==6)
        num=0;
        if(0<num<=3)
     OUT2=1;
         else
         OUT2=0;

}

警告是由于少打了一个=,不过仿真并没有出现预期结果,输出端一直只会输出高电平,不知道程序哪里写错了?

网友:
/*已经实验验证通过*/
#include<reg52.h>
sbit IN3=P1^4;
sbit OUT2=P2^4;
bit flag=0;                                                //自锁标志
unsigned char count=0,count1=0;//计数变量

void io_rest()
{
        if(IN3==0)                                        //IN3低电平有效
        {
                count++;                                        //消抖、消扰
                if(count>=250)                        //根据环境干扰强度10到250
                {
                        count=250;                        //防止溢出
                        if(flag==0)                        //如果自锁标志为0

                                flag=1;                        //自锁标志置1、不会在持续低电平期间重复计数
                                count1++;                //脉冲计数变量
                                if(count1>=3)        //脉冲计数变量>=3
                                {
                                        count1=0;        //脉冲计数变量清0
                                        OUT2=~OUT2;        //输出电平取反
                                }

                }

        else                                                        //IN3高电平

                flag=0;                                        //自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消扰计数变量清0
        }
}
void main()
{
        while(1)

                io_rest();

}

楼主:
我刚刚试着操作并看了一下代码,那输入信号为时钟信号来说,250这个数字的选取确定了判断输入端口的最大频率,由于我外部0,1都持续十几二十几秒所以不会影响我的使用,但外部信号如果变化比较快这个就不适用了,请问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刚试着操作并看了一下代码,那输入信号为时钟信号来说,250这个数字的选取确定了判断输入端口的最大频 ...

这样理解是可以的,250这个数字是以主循环速度设定的,对于12T单片机也就是大约2ms,大于一般干扰持续时间,如果用1T单片机,这个数字还要扩大10倍,如果主循环任务多就要减小这个数字,如果输入是TTL信号,这一部分代码可以不要。总之由具体需求确定,不是一成不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理解是可以的,250这个数字是以主循环速度设定的,对于12T单片机也就是大约2ms,大于一般干扰持续时 ...

刚刚调试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开始就输入的低电平的话,0,1,0,1输出信号就会变,这之后的会变为正常的6循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调试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开始就输入的低电平的话,0,1,0,1输出信号就会变,这之后的会变为正常 ...

这样改一下就可以解决初始计数问题
void io_rest()
{
        if(IN3==0)
        {
                count++;
                if(count>=250)
                {
                        count=250;
                        if(flag==0)
                        {
                                flag=1;
                                count1++;
                                if(count1>=4)
                                {
                                        count1=1;
                                        OUT2=~OUT2;

                        }

        else

                flag=0;
                count=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改一下就可以解决初始计数问题
void io_rest()
{

谢谢大神,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