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电感下面地是否需要掏空

楼主(2019-03-25):
各路大神,想请教一下功率电感下面地是否需要掏空?目前知道的是电感下面不能走线,如果要掏是要每层都掏吗?

网友:
建议不要掏空功率电感下面的地:
1、掏空后,功率电感磁场直接穿过PCB板,而电感上纹波电流比较大,将会产生EMI干扰,对本板和对外都将不利;
2、不掏空,功率电感下的铜将产生涡流,将抵消部分磁场,从而弱化对外和对本板的干扰;
3、不掏空,便于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