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工器参数问题

楼主(2019-03-25):
基站系统中双工器的指标是怎么定义的?有什么根据?

比如带外一直要求80dB, 这个80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
设计是为了产品服务,是为了满足产品的规范要求。
在2G/3G/4G/5G,每一代产品都是具体的设计规范要求。相互之间也都是不一样的。
双工器最靠近天线,是收发同时工作的,首先要确保发射信号对接收信号无影响。

网友:
你具体说的80dB,要看是哪个系统的。

最后为了保证大批量生产,在理论设计的基础上,额外增加3-4dB的余量,。

网友:
楼主说的带外抑制,其实就是滤波器参数。TX端的滤波器主要就是抑制TX带外杂散,防止对接收灵敏度造成影响; RX端的话就是抑制带外噪声,提升信噪比,防止系统阻塞。

网友:
一般来说,定这个值是系统工程师的事情,他会根据系统的要求分配TRX+PA和滤波器的指标,使系统满足要求(发射功率,带外杂散辐射,接受灵敏度等。。。)

双工器的带外抑制标准确定原则如下:
Tx-Rx 抑制:  发射机落在Rx频段内的杂散必须小于接收灵敏度一定值(甚至要求小于噪底)
Rx-Tx抑制:  1: 满足接收机不饱和
                      2:组网的时候,落在接收机内的IM3必须小于接收灵敏度一定值。

网友:
一直不明白,双工器是怎么实现双工的,它和功分器应该是有区别的吧?

网友:
实现的基本原理比较容易理解。
两个不同通带的滤波器器,放在一起,再将各自的一个抽头合并在一起就行了。
当然这个合并电路要保证三个端口的驻波要匹配。
最常用的合并电路是低频滤波器上接电感,高频滤波器上接电容,就能保证指标了。

网友A:
核心思想是理想滤波器本身是通带无反射直通,带外全反射。实际情况下的全反射区域要小于理想情况, 所以双工器的核心要求是两个滤波器的通带不一致。
这样,大家也可以理解,两个滤波器的通带越接近,双工器越难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思想是理想滤波器本身是通带无反射直通,带外全反射。实际情况下的全反射区域要小于理想情况, 所以双 ...

这个确实是的。单个滤波器,如果要求矩形系数大就已经不好实现了,而双工器更是要求通路上同时放两个矩形系数贼高的滤波器,难度超大。手机上用的,收发隔离带宽小的双工器就特别贵,因为一般的工艺做不出来。基站上的双工就不清楚是怎么实现的了,腔体?还是微带?

网友:
    80dB是根據TX對RX的干擾去定義出來的,
    在FDD mode下 TX必須不會對RX造成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