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S矩形电压波源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19-03-25):
目的:想对一个变容管加矩形波反向偏压,联合S-Parameter和Transient仿真,看看它时域里S21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问题:普通的VtPulse元件在时域仿真里不能做S参数仿真。
即使把它的高低电压调成一个值充当一个电压源用,不同的电压下S21不变化。就好像这个元件不存在一样。可能是因为它在S参数仿真里是短路的原因:“Thisitem is a time-periodic rectangular pulse-train voltage source for use with transientand envelope simulation. It is treated as a short circuit in all othersimulations.”
但是其他没有说明是”shortcircuit”的电压源元件在S参数仿真里也不起作用,有人知道具体到底是为什么吗?

衍生问题:我找到了一个VtPulseDT的仿真元件,它可以满足我的要求。但是它的设置很奇怪,要求pulsewidth和period是仿真timestep的整数倍。timestep如何设置?Transient仿真器里只能设置Max timestep。另外,它的图形的周期性也不是很好(见图),不知道为什么,每个脉冲图形明显不一样,而且还不能设置上下沿时间。

总结:希望大家能给我推荐一个能同时适用于S-parameter和Transient的矩形波电压源元件,或者教教我如何设置VtPulseDT。感激不尽!

问题太多,把能贡献的分都拿出来了,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额~ ADS不是很会用,等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可以查看baNGZHUWENJIAn

网友:
看半天,没看明白楼上说什么,什么主文件?

网友:
频域仿真时,从来不用时域元件。
只能用固定的电压源或电流源。
更改电压源或电流源的值,不就达到楼主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