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微波/毫米波里是如何实现信号调制的?常用的调频/调相/调幅怎样实现...

楼主(2019-03-25):
请教大神,微波/毫米波里是如何实现信号调制的?常用的调频/调相/调幅怎样实现,或者用哪些器件,谢谢!

网友:
调制方式和波长没太大区别吧。不过现在5G多采用数字调制,调制信号送到TR混频输出。

网友:
可以学习一下基本的射频电路知识

网友:
问题太大~ 而且实现方式也有多种,不过基本的原理是一样的。楼主可以看看射频模拟电路方面的书,你想知道的里面都有

网友:
知道百度有多可恶么?!
我不就输入“mm波",找找产品图片而己,满屏出来的画面,刚好老板站在我身后……

网友A:
想了半天,明白了。
以后一定要输入”毫米波“找图片,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了半天,明白了。
以后一定要输入”毫米波“找图片,记住了?

这位老大,你要笑死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