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删除以前的光绘

楼主(2019-03-25):
从论坛上找了一个skill,可以加载光绘文件,但是以前的不能删除。还请高手指导。

xlCmdRegister("set_artwork" 'set_artwork)

defun( set_artwork ()
        p = axlGetParam("paramLayerGroup:ETCH")
        l_layer = p->groupMembers
        n_layer = p->nChildren
        tSubClass = sprintf(nil "MANUFACTURING/NCLEGEND-1-%d" n_layer)
        lCreateLayer = list("BOARD GEOMETRY/DIMENSION" "BOARD GEOMETRY/OUTLINE")
        lCreateLayer = cons(tSubClass lCreateLayer)
        axlLayerCreateNonConductor(tSubClass)
        axlfcreate("DRILL" '(0 0 0 600 10000 1 0 0 0 0 0 1 1) lCreateLayer)

        l_layer = p->groupMembers
        /*n_layer = p->nChildren
        for(i 0 n_layer-1
                layer1 = nth(i l_layer )
                rexCompile("test_layer")
                ss1 = rexReplace("PIN/test_layer" layer1 0)
                ss2 = rexReplace("ETCH/test_layer" layer1 0)
                ss3 = rexReplace("VIA CLASS/test_layer" layer1 0)
                if(rexMatchp("[V][A-Z0-9]" layer1 )|| rexMatchp("[G][A-Z0-9]" layer1 ) then
                        (axlfcreate layer1 '(0 0 0 600 10000 0 0 0 0 0 0 1 1) list(ss1 ss2 ss3))
                                        else (axlfcreate layer1 '(0 0 0 600 10000 1 0 0 0 0 0 1 1) list(ss1 ss2 ss3))
                );end if
        )*/

网友A:
    可以用artwork replace,载入光绘设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artwork replace,载入光绘设置啊!

    可以具体的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我个人做法是用skill创建i光绘设置文件
    ;Create SPM_FILM_SETUP_4L.TXT
    OUTPORT = outfile( "SPM_FILM_SETUP_4L.txt" )
    fprintf( OUTPORT "(axlfcreate \"top\" '(0 0 0 1300 25400 1 0 0 0 0 0 0 1 0)\n")
    fprintf( OUTPORT "        '(\"VIA CLASS/TOP\" \"PIN/TOP\" \"ETCH/TOP\" \"DRAWING FORMAT/TITLE_BLOCK\" \"BOARD GEOMETRY/OUTLINE\" \"BOARD GEOMETRY/TOOLING_CORNERS\" ))\n")。。。
    然后创建脚本文件载入设置,比较实用些
    OUTPORT = outfile( "artceate.scr" )
    fprintf( OUTPORT "scriptmode +invisible\n")
    fprintf( OUTPORT "setwindow pcb\n")
    fprintf( OUTPORT "generaledit\n")
    fprintf( OUTPORT "zoom fit\n")
    fprintf( OUTPORT "\n")
    fprintf( OUTPORT "artwork\n")
    fprintf( OUTPORT "setwindow form.film_control\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