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网口的ESD问题紧急求助,请大家帮忙看看,多谢多谢!

楼主(2019-03-25):
请教大神,本人负责的一款数字产品(铁壳带接地),有16个千兆以太网电口和其他E1/DSL等若干接口,ESD 接触放电对以太网RJ45处6kV时以太网业务会中断(传输速度降为0),停止放电则能立即恢复传输速度,其他接口业务没问题,通过软件看是有以太网端口LINK DOWN。按照客户要求不满足(客户要求业务不能中断,传输速度可以降低一些即类似于丢包),现在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但结果都无明显提高,多谢多谢!

网友:
可能与PHY或者FBGA芯片抗干扰比较差关系比较大,建议找一下FAE看看可以提高抗干扰的方法,遇到过此类问题

网友:
防护设计是否到位。

网友:
这个主要是浪涌的防护电路,是否防护到位要看器件参数

网友:
如果还没有解决,需要帮忙我可以安排FAE联系你

网友:
我认识一个专业做ESD测试整改的   夏工   联系电话:13823758859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接口前端是否有加ESD防护器件,注意参数是否合适

网友:
接口前端不能加ESD防护器件,主要浪涌能量太大,ESD防护器件扛不住的

网友:
浪拓电子的TVS阵列SRV05-4具有最大0.4pF的低电容,1GHz内几乎没有插入损耗。这使该器件非常适用于以太网接口。低电容阵列配置允许用户保护四个高速数据或传输线。低电感结构可最大限度地降低高电流浪涌期间的电压过冲。它们可用于满足IEC61000-4-2,Level 4(±15kV空气放电,±8kV接触放电)的ESD抗扰度要求。

网友:
网口连接器金属外壳与机盒外壳搭接不良会影响抗ESD性能,将机盒外壳挂去点油漆用铜箔将RJ45连接器与机壳搭接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