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记住上次运行的结果呢?

楼主(2019-03-25):
比如,运行第一次,初次定义A=nil,运行结果是B,给 A=B
怎样再第二次运行il,记住上次的运行结果是B,而不是得到的初始赋予值nil呢,
目前想法:是把值保留到新创建的文档下,再次运行时,读取文档的内容,可是我觉得这种方法,一旦数据组多的话,我还需要去文档里判断?没有别的方法?

网友:
貌似最好的就是写个txt之类的了,程序重头跑是死的,A=nil没法改,所以你只能A=文件里面的值,然后每次运行了就修改文本。要么撑死就是你可以借用pcb里面有些对你没用的属性来保存你这个变量,这些设置是存在文件或者env里面的,但是不严谨,别人用可能就就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