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

楼主(2019-03-25):
请教大神,
输入电压UI可调范围:3.66V;
输出电压UO:12±0.3V(UI=5VIO=1A);
最大输出电流IOmax:1A;
在这些条件下,做一个Boost升压电路,但是不知道怎么计算电感值,和一些参数?非常感谢!

网友:
你是要自己用器件搭一个Boost电路吗?要不是的话,就选一款符合你设计输入输出的Boost芯片,里面有关于周围电感电容等的详细计算方法。

网友:
你是准备自己用分立元件搭还是找方案。用现成的方案,手册里都会有计算公式的。这个公式一般是通用的,你自己用分立元件搭也可以套用。
无论你用哪个,都必须知道开关频率才能确定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