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电子测量仪器

楼主(2019-03-25):
电子测量仪器是利用电子器件和线路技术组成的装置,用以测量各种电磁参量或产生供测量用的电信号或能源。
      1、电子测量仪器的分类
      电子测量仪器一般分为专用仪器和通用仪器两大类,通用仪器是为了测量某一个或某一些基本电参量而设计的,它能用于各种电子测量。通用仪器按照功能,可作如下分类。
      (1)信号发生器
      信号发生器主要用来提供各种测量所需的信号。根据用途的不同,有各种波形、各种频率和各种功率的信号发生器,如调频调幅信号发生器、脉冲信号发生器、扫频信号发生器、函数发生器等。
      (2)电平测量仪器
      电平测量仪器主要用于测量电信号的电压、电流、电平,如电流表、电压表、电平表、多用表等。
      (3)信号分析仪器
      信号分析仪器主要用来观测、分析和记录各种电量的变化,如各种示波器、波形分析仪和频谱分析仪等。
      (4)频率、时间和相位测量仪器
      频率、时间和相位测量仪器主要用来测量电信号的频率、时间间隔和相位差。这类仪器有各种频率计、相位计、波长表,以及各种时间、频率标准等。
      (5)网络特性测量仪
      网络特性测量仪有阻抗测试仪、频率特性测试仪及网络分析仪等,主要用来测量电气网络的各种特性。这些特性主要指频率特性、阻抗特性、功率特性等。
      (6)电子元器件测试仪
      元器件测试仪主要用来测量各种电子元器件的各种电参数是否符合要求。根据测试对象的不同,可分为晶体管测试仪、集成电路(模拟、数字)测试仪和电路元件(如电阻、电感、电容)测试仪等。
      (7)电波特性测试仪
      电波特性测试仪是主要用于对电波传播、干扰强度等参量进行测量的仪器,如测试接收机、场强计、干扰测试仪等。
      (8)逻辑分析仪
      逻辑分析仪是专门用于分析数字系统的数据域的测量仪器。利用它对数字逻辑电路和系统在实时运行过程中的数据流或事件进行记录和显示,并通过各种控制功能实现对数字系统的软、硬件故障分析和诊断。而向微处理器的逻辑分析仪,则用于对微处理器及微型计算机的调试和维护。
      (9)辅助仪器
      辅助仪器主要用于配合上述各种仪器对信号进行放大、检波、隔离、衰减,以便使这些仪器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各种交直流放大器、选频放大器、检波器、衰减器、记录器及交直流稳压电源等,均属于辅助仪器。
      (10)基于(Based on)计算机的仪器
      基于(Based on)计算机的仪器是上述各种仪器和微型计算机相结合的产物,可分为智能仪器和虚拟仪器两类。
      智能仪器是在仪器内加入微型计算机芯片,对仪器的工作过程进行控制,使其具有一定智能,自动完成某些工作。
      虚拟仪器是在计算机上配备一定的软、硬件,使其具有仪器的功能。虚拟仪器的功能主要由软件来定义,因此对于同一个硬件设备,可通过编制不同的软件,使其实现不同的功能。
      由于智能仪器和虚拟仪器与计算机紧密相连,这使得它们可以很容易地构成自动测试系统。所谓自动测试系统,就是若干测量仪器通过总线和主控计算机相连,各仪器在主控计算机的统一指挥下完成一系列测量任务。
      智能仪器和虚拟仪器还可以与网络相连接,形成所谓的网络化仪器。网络化仪器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实现远程控制和资源共亨。
      2、电子测量仪器的误差
      在电子测量中,山于电子测量仪器本身性能不完善所产生的误差,称为电子测量仪器的误差,它包括以下几类。
      (1)固有误差
      固有误差指在基准工作条件下测量仪器的误差。
      基准工作条件,是指一组有公差的基准值[如环境温度(20±2) °C等]或有基准范围的影响量(如温度、湿度、气压、电源等环境条件)。
      (2)工作误差
      工作误差是在额定工作条件内任一值上测得的某一性能特性的误差。在影响最的工作范围内,各影响最的最不利的组合点上,产生工作误差的最大值。
      (3)稳定误差
      由于测量仪器稳定性不好引起性能特性的变化产生的误差称为稳定误差。例如,由于元器件老化,使仪器性能对供电电源或环境条件敏感,造成零点漂移或读数变化等现象。
      (4)变动量
      变动量反映的是影响最所引起的误差。当同一个影响最相继取两个不同值时,对于被测量的同一数值,测量仪器给出的示值之差,称为电子测量仪器的变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