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探讨 电容C2 的有效半径。

楼主(2019-03-25):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正常情况下是 电源先经过 C1 C2 再到 芯片管脚。走法如图1
但是最近碰到一个 原厂设计,走法如图2(主要是因为是单面贴再加上空间紧密)

和朋友讨论后,觉得C2 也是能起滤波作用的,不一定非要像图1的走法(理论走法)
所以觉得 C2电容有一个有效半径,超过一定距离后就没有滤波作用了,在有效半径内
走法1和走法2 都是合理的。---------不知道正确与否

本人不会仿真,所以求各位大神,看看是否说法正确,如果正确,能否给出 C2的有效半径(距离芯片管脚
多远时有效果)再次感谢。

网友:
期待有人能回答,我也不会用仿真,电路知识一知半解

网友A:
2比1好. 抽载时电流回路相反可以两个磁场相消,EMI较小. 主要是EMI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比1好. 抽载时电流回路相反可以两个磁场相消,EMI较小. 主要是EMI较好

可是主干道  没经过C2滤波哦,这样能起到滤波作用吗?  如果起,那么有效半径是多少,比如C2 离芯片多远时,C2不起滤波作用?

网友A:
只要在电容的有效半径内decoupling效果都一样. 引线粗细比較需要注意. 线太细太长等效电感nH变大. 2好主因是两个元件的回路电感相反导致EMI有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在电容的有效半径内decoupling效果都一样. 引线粗细比較需要注意. 线太细太长等效电感nH变大. 2好主因 ...

可否给出有效半径? 或者说 一些文献说明

网友A:
https://forum.mianbaoban.cn/topic/42987_1_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forum.mianbaoban.cn/topic/42987_1_1.html

你好,很感谢热心回复。 有效半径我大概是了解了。我只想问下,  比如芯片U1 是  受电端  ,供电端3.3V 先经过C1,C2 才到芯片U1 的管脚,此时 C1 ,C2 肯定有 有效半径,
我现在问的是   如果供电端 直接去接 U1的管脚,再【挂连】 C1,C2 ,那么这样C1和 C2 还存在有效半径吗?(因为 供电端  直接连入 芯片U1 哦)。

网友A:
正常运作C1 C2都是充饱电稳定状态. 不工作. 当IC突然抽大电流导致电压变化. C1 C2才发挥作用提供电荷. 帮助抵销电压的变化. 关键是当负载改变瞬间电流有变化才触发C1 C2的运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运作C1 C2都是充饱电稳定状态. 不工作. 当IC突然抽大电流导致电压变化. C1 C2才发挥作用提供电荷. 帮助 ...

再请教一下,看了半径的算法,1nf=0.001uf ,的有效半径是 24 mm 。那么 0.01 uf 的电容,有效半径不是更大? 那就超过 24mm还有效果,那为什么 还要强调把这种 0.01uf的电容 摆在靠近芯片管脚处呢?我远一点也行啊, 这不是有茅盾吗?

网友:
一般在说小电容靠近IC pin的说法应该是想要滤除高频杂讯,不希望杂讯从IC跟电容之间的导线进入,所以越近越好,电解大电容可以放远主要用来稳压,以你提供的例子假如两颗都是0402相同大小封装,nH应该是一样大,虽然不同容值只要电容上有足够的电荷,理论上没有差异,但如果封装不同,例如0402跟0603 ,封装越小nH越小当IC要抽载电容提供的电荷就越不利,所以要较小封装的MLCC要越靠近IC减少nH。但是讲白了其实几乎没有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在板子上没事整齐一整排的MLCC时,注意打via下内层电源跟地不要整排两边via都是电源或地,要交错打,EMI表现有差。

网友:
    解释得很高深

网友:
    真是太谢谢了啊!1!

网友(2019-05-22):
    40-50分之兰姆达

网友(2019-07-29):
围观围观,学习了,接触过的项目都是一的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