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层特定器件之间要求彼此有一定隔离距离

楼主(2019-03-25):
请教一下,哪些器件,在同一层上要求彼此之间有一定隔离距离?为了防止彼此之间产生电磁干扰。

网友A:
    应该很多吧,射频电路中就特别的多。

网友B:
    大电流/高压电路的器件有这样的要求,其中涉及器件包裹电路中的阻、容、感、滤波器等
晶体、晶振,电源模块、射频不同路之间,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很多吧,射频电路中就特别的多。

    射频电路中,输入和输出的PA之间根据工作功率不同,彼此之间的隔离距离不同。但如果被分别放置在各自的屏蔽罩内,就不用再考虑这个问题了,是这样吧。有遇到过多个PA在一个屏蔽罩内的情况吗?或是除PA外,其它器件也有类似需求?是如何控制和检查这个要求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电流/高压电路的器件有这样的要求,其中涉及器件包裹电路中的阻、容、感、滤波器等
    晶体、晶振,电源模 ...

常见的是大功率模拟信号器件之间有这个要求。但晶振和晶振之间,好像真没看到过具体文档,说彼此之间要隔离多少。晶振虽然是高频,但功率很小,产生电磁辐射有限,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常见的是大功率模拟信号器件之间有这个要求。但晶振和晶振之间,好像真没看到过具体文档,说彼此之间要隔 ...

    晶振作为敏感器件,行业里通常都会将其与其他器件(非相关)距离拉开,尤其是晶振和电源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常见的是大功率模拟信号器件之间有这个要求。但晶振和晶振之间,好像真没看到过具体文档,说彼此之间要隔 ...

其实从电磁干扰来讲,涉及的面比较大,要说干扰,都会有,从EMC三要素入手 骚扰源 耦合通道 敏感设备,老吴这里可能更关注就是骚扰源吧,上面三楼的朋友说的都是一些骚扰源,有特殊隔离要求的,比如有些变压器,电感等结合电路本身和器件手册进行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作为敏感器件,行业里通常都会将其与其他器件(非相关)距离拉开,尤其是晶振和电源模块

我的意思是,同一器件,彼此之间的隔离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从电磁干扰来讲,涉及的面比较大,要说干扰,都会有,从EMC三要素入手 骚扰源 耦合通道 敏感设备,老 ...

    我的意思是,同一器件,在同一块板子的同层,彼此之间的隔离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