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空气层的微带天线制作问题

楼主(2019-03-26):
请教大神,

菜鸟有问题求助!我想制作一个有空气层的矩形微带天线,采用同轴馈电。制作的时候将介质板的一面完全腐蚀,另一面制成矩形的辐射贴片,那么地面GND用什么来做呢?是不是用一块薄的金属片作为地,然后用SMA头穿过去悍在矩形贴片上?这块薄的金属片去哪里弄呢?

另外,如果空气层高度过高,比如空气层是20mm,那么SMA的馈针不够长,那怎么办呢?

非常感谢!

网友:
找块铝板,将带有法兰的SMA固定在铝板上。
SMA中心导体焊接到PCB贴片上。
中心导体不够长?那就再找段铜线,接力焊接起来。

网友:
如果批量大,珠三角大把的SMA定制加工厂,交货迅速,服务到位,绝对让您满意。

网友:
楼主,在做天线的时候,一定要把地平面考虑进去。有地没地,甚至是地的形状不一样,差别都很大的。因为地平面实际承载了天线的回路,它本身也是天线的一部分。

网友:
如果是平衡振子天线,那就无需地平面,同轴线的内外导体分别接天线的两路馈电即可。

网友:
找块完整的板子当地就好了,就是调试的时候要带地调试,不然后期会有变化

网友:
哈哈,找块足够大的板子,SMA焊上去就好。至于线不够长,拿根线延长就好了,反正都是天线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