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自动得到或提取射频通路中的反射系数?不采用矢网....

楼主(2019-03-26):
如何得到或提取射频通路中的反射系数,即反射电压 和的入射电压 比值?
有这样的器件、模块或配套的芯片吗?若在通路中串入双向耦合器,好像也不行,因为实际的耦合器的方向性是有限的,隔离端也有信号输出呀。求大神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用环形隔离器,将反射电压提取出来。

网友:
也可以用耦合器,好的耦合器方向性可以做到接近30dB。

网友:
版主大大,好久不见。楼主,用环形器是可以的,用隔离器不行。因为隔离器是双端口网络。输入,反射,输出,齐活了

网友:
至于定向耦合器,也可以,其实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A:
楼主挺有意思,这是个题目还是真实需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挺有意思,这是个题目还是真实需求啊?

真实需求场景在基站大功率放大器至天线链路。由于台风等原因,楼顶天线同轴连接器可能进水、可能松动,导致驻波或开路。

于是基站就必须要有驻波检测电路,并向基站控制器报警。
如何检测驻波?
就在功放输出链路上,有耦合器检测正向信号功率、反射信号功率,检波求出差值,就是与驻波相关的一个模拟电平信号。

网友:
而且耦合器还必须有较高方向性,才能提高驻波检测精度。否则误报、漏报。

网友:
还是版主厉害,赞一个,学习了! 第一次听说驻波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