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多种格点的切换(以整板0.01格点为例,其余格点只要替换0.01即可)

楼主(2019-03-26):
    setwindow pcbdefine grid
    setwindow  form.grid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x_grids 0.01
FORM grid non_etch non_etch_y_grids 0.01
    FORM grid all_etch all_etch_x_grids 0.01
FORM grid all_etch alletch_y_grids 0.01
FORM grid done

    1、将以上command复制存入空白的g0.01.txt文件中,将g0.01.txt改为g0.01.scr;
将g0.01.scr文件放在自己的script路径下。(script路径在setup--user_preference--Paths--Config---scriptpath下设置为自己常用的路径)
2、在ENV文件中添加命令  alias g0.01 replay "g0.01.scr" ;
    3、在cacdence中的command中输入g0.01即可调用g0.01的格点命令.
    4、可以以此类推建立g1/g5/g10/g20/g50/g100/
    以及g19.68/BGA1(1MM的BGA的半毫米格点,方便摆放电容)/g15.75/BGA0.8(0.8MM的BGA的0.4MM格点,方便摆放电容)的格点

网友:
    楼主,为嘛我的怎么试都不行啊?内容一字未改,scripts路径也是自己指定的全英文路径,还是不行,显示:E- Can't find window; pcbdef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