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T的加密与加载汇总

楼主(2019-03-26):
一:加载.cxt
1.在allegro.ilinit加入
axlCmdRegister("??" '??)    ;是xxx.il的axlCmdRegister注册命令行
loadContext("xxx.cxt")
二:加密.cxt
1.把正常xxx.il(源文件)的axlCmdRegister注册命令行剪切放入allegro.ilinit内。见加载1中
2.把xxx.il放入到\cadence\SPB_16.x\tools\pcb\bin\il_allegro.exe
3.运行\Cadence\SPB_16.x\tools\pcb\bin\下的il_allegro.exe
4..然后逐条输入以下命令
setContext( "myContext")
load("xxx.il")
defInitProc("myContext" 'myInit)
saveContext("xxx.cxt")
5.在当前文件下产生一个xxx.cxt文件,别忘了把xxx.cxt文件拷贝到你要加载的路径下。
三:启动allegro运行就ok了
感谢@deargds@這侽孓譙悴丶提供的思路。

网友A(2019-07-09):
    楼主,你好,2.把xxx.il放入到\Cadence\SPB_16.x\tools\pcb\bin\il_allegro.exe这一步是什么意思?**.il是放在一个文件夹里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2.把xxx.il放入到\Cadence\SPB_16.x\tools\pcb\bin\il_allegro.exe这一步是什么意思?**.il是 ...

    只要*.il和il_allegro.exe在同一目录下即可,你也可以将il_allegro.exe复制到*.il所在的目录下,然后双击il_allegro.exe去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il和il_allegro.exe在同一目录下即可,你也可以将il_allegro.exe复制到*.il所在的目录下,然后双击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