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程师面试题,看看自己能打多少分?

楼主(2019-03-26):
电子工程师面试题
一、是非题 [6x2]
1、( )变容二极管正常工作时,应加正向电压。
2、( ) TTL 门电路的标准高电平为 +12V
3、( ) TVS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上的电压超过一定幅度时,器件迅速导通。
4、( )在高速脉冲作用时,普通晶体二极管可能会失去单向导电性能。
5、( )与非门的一个输入端为低电平时,其输出端总为低电平,而与其它输入端的状态无关。
6、( )电压表的输入电阻应愈大愈好

二、选择题 [9x4]
1、标称为 104 的电容器,其容量为: (  )
A、 104PF
B、 10000PF
C、 100000PF
D、 4000PF

2、三极管的 β 参数反映的是: (  )
A、电流控制电流
B、电流控制电压
C、电压控制电流
C、电压控制电压

3、检波二极管通常选用(  )
A、硅二极管
B、变容二极管
C、整流二极管
D、高频锗二极管

4、 RS-232C 标准的逻辑 0 电压是(  )
A、 0V~0.8V
B、 0V~-5V
C、 -5V~-15V
D、 +5V~+15V

5、 5V 电压经过 10 位 A/D 转换后,其电压分辨率近似为(  )
A、 20mv
B、 10mv
C、 5mv
D、 2.5mv

6、为了提高放大器的输入电阻,并稳定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应采用的反馈方式是: (  )
A、电压串联负反馈
B、电压并联负反馈
C、电流串联负反馈
D、电流并联负反馈

7、设计一个频率可变,频率稳定度很高的低频信号源,选用的电路应为( )
A、 RC 振荡电路
B、石英晶体振荡电路
C、 DDS 集成振荡电路
D、 LC 三点式振荡电路

8、用 7812 集成芯片做成的稳压电源电路中,其桥式整流器输入的交流电压有效值大致为: (  )
A、 12V 左右
B、 14V 左右
C、 18V 左右
D、 20V 左右

9、用示波器测量一信号幅度,已知探头置于 X1 位置,垂直灵敏度旋钮置于100mv/div, 若屏幕上显示的波形高度(峰峰值)为 6 格,则被测信号的有效值约为(  )
A、 210mv
B、 420mv
C、 300mv
D、 600mv

三、填空题 [9*3]
1、电压源的内阻应愈(  )愈好。电流源的内阻应愈(  )愈好。
2、实现数制转换: ( 160) 10=(  ) 16=(  ) 2。
3、电子技术中, PWM 信号的中文含意是(   )。
4、 RC 正弦波振荡器的特点是 (   ), 英晶体振荡器的特点是 (   )。
5、要对信号的频谱进行分析,应选用的仪器是(  ),要对放大器的频率特征进 行测试,应选用的仪器是(   )。

四、简答题 [5+9]
1、请写出下图中 x1、 x2、 f 的真值表的逻辑关系式:

0   0   0
0   1   0
1   0   0
1   1   1
逻辑关系式: f =(    )

2、单片机上电后没有运转,首先要检查什么?

答:

五、将下面的内容翻译成中文 [1x11]

        This is the battery backup input that powers the SRAM and RTC when main power is removed. Typical current draw is 15uA.Without an external backup battery, the module/engine board will execute a cold star after every turn on. To achieve the faster start-up offered by a hot or wARM start, a battery backup must be connected. The battery voltage should be between 2.0v and 5.0v.

楼主:
    有答案,大家可以先给出自己的答案。

网友A:
全錯!零分。

前途暗淡、一片漆黑,世界末日降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錯!零分。

前途暗淡、一片漆黑,世界末日降臨。

哈哈,你太幽默了

网友:
    我能对下答案吗

网友:
    楼主,没有答案吗

楼主:
    答案参见:
“电子工程师面试题,答案揭晓”发帖

网友:
    前途暗淡、一片漆黑,世界末日降臨

网友(2019-06-28):
    要回复评论换威望

网友(2019-12-30):
还好,这应该是给应届生的

网友:
    9、用示波器测量一信号幅度,已知探头置于 X1 位置,垂直灵敏度旋钮置于100mv/div, 若屏幕上显示的波形高度(峰峰值)为 6 格,则被测信号的有效值约为--------这道题不严谨啊,没有说明是什么波形,只有正弦波才有0.707的关系吧。

网友:
    回复就可以换威望吗

网友:
    好难受,就知道几个,怎么办,老板知道了会裁我吗?

网友(2020-08-22):
    貌似还能做一下

网友: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网友:
    貌似不会咋办~~~~

网友(2020-09-28):
    有木有答案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大家怎么看待这种WiFi信号增强器?哪位大神讲解一下这个电路原理图求解装了16.6再装17.2卡在configuring system请问,晶振下方走自身的信号线,会有问题吗?ADI出版的新概念晶体管大家可以学习一下,挺好的两本书电子工程师面试题,看看自己能打多少分?硬件设计必备——华为模拟电路设计(全)数字示波器使用FFT进行频谱分析的教学Everspin MRAM MR25H40VDF替换富士通FRAM MB85RS4MT芯片型号求助!温控电路(求解)

网友:
    好像全都不会啊

网友:
    全答对月薪能有2W吗?
    基本靠蒙,判断题错1,选择题错4。
    低薪人员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挑战3W月薪?结识大厂人脉?
    智联电子工程师高端社群,一键获取大厂内推岗位,想要进群的可以加v:zhil ...

    想一夜暴富嘛
骚年

网友:
    满分!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2021-01-19):
    错2题,发现英文翻译进步不少

网友:
    对对答案

网友:
    答案有吗

网友:
    答案呢,想看看呢

网友:
    还行,面试是能通过的。

网友(2021-02-18):
    很好很强大

网友:
    59分能让我及格吗

网友(2022-08-12):
    有没有答案的超链接?

网友(2025-09-26):
    感觉都会,感觉都对,对答案发现全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