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供电电压为什么不越高越好?

楼主(2019-03-26):
我看datesheet中运放参数的时候,发现高频运放的供电电压都比较低,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既然不同的需求,比如,有人需要3v的供电电压的芯片,有人需要10v的供电电压芯片,那为什么不把供电电压范围设置的尽可能高呢,那样大家的需求就都能满足

网友:
    我猜测应该是功耗的问题,现在芯片的电压都是从5.0-3.3-1.8-1.2这样演变了.

网友:
    高频电路主要受运放GBW(增益带宽积)和SR(压摆率)的影响最大。GBW的限制使得电路的工作频率越高,增益越小;SR的限制使得高频状态下,输出信号幅度的提升越困难。

网友:
    跟功耗有关系,还要考虑接口电平匹配

网友:
    高频,信号速率高,边沿自然就快。就算你负载不变,在同样的时间内,从0-1V,和从0-10V,前者摆率要求肯定低于后者,驱动电流要求也就远小于后者,设计,功耗就会带来一堆问题。可想而知,越高频这个差异越大。

网友:
    和功耗有关系,还有就是输入信号的电平,都有关系。
现在元器件越来越关注功耗问题,所以电压越低,实际损耗也越低。

网友:
    电压提高,IC工艺成本提高呢;

网友:
    主张低功耗,高效率(频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