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PGA引出来的DDR4读写错误,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19-03-26):
    总体情况:我们用FPGA挂了2通道的DDR4,读写出错,具体情况如下:

1、使用的是Xilinx的KU040,引出来了2个通道的DDR4,每个通道位宽是32位,每个通道由2颗x16的DDR4颗粒组成,fly-by拓扑,设计的运行频率是2133;
2、bank47、48组成CH0,bank67、68组成CH1,PCB图中,右边的两个颗粒是CH0,左边的两个颗粒是CH1;
    3、现在出现的问题是读写出错,往DDR颗粒中写满数据,再读出来,与写入的进行对比,发现错误;
4、测试的情况是,测了3块板子,3块板子的CH0都出错,有1块板子的CH1出错,2块没有错(这些测试结果,每个CH都是基于32位位宽进行测试);
    5、重点来了,我们在逻辑程序里,把每个通道高16位的颗粒的DQ/DQS/DM信号禁掉,因为是fly-by,ADDR/CMD/CTRL禁不了,这种情况下,测试所有的板子、通道都没问题;
    6、我们反过来把低16位的颗粒数据信号禁掉,只保留高16位的颗粒,测试有错,错误的现象、错误个数的数量级跟之前32位都测的时候基本一致;

    综上,帮忙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谢谢了!

    1、我们曾经很怀疑逻辑程序的问题,但是说不通的是,CH1没错啊,而且我们试了用极为简单的语句去调用IP核,也会出错,而且用16位程序没出错;
2、我按照FPGA的资料,仔细检查了硬件设计,也没发现什么错误;

网友A:
    能否降频使用,降频低16位有没有出错

网友B:
    看layout高速线换参考层有没有补电容或是打via孔. 等线长检查. 用频谱看2.5G附近有无干扰. 确认公板有无一样问题. 改bootstrap降外频测试.

网友C:
    还是降频看看能稳定不,不能稳定的话基本也不太可能是layout的问题。

网友D:
    楼主有做过FPGA的DRAM Training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降频使用,降频低16位有没有出错

谢谢回答。
    从2133降频至1600有改善,但是还是有错,我觉得降到1600了,时序、信号质量方面的余量应该很充足了,不应该再出错了才对,所以我倾向于不是信号完整性方面的问题。

如题目所说,禁掉高16位颗粒,只留低16位的颗粒的时候,完全没错,运行频率是2133都没错;
    然而反过来,禁掉低16位颗粒,只留高16位颗粒的时候,依然有错,错误数量跟32位运行的时候是同一个数量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layout高速线换参考层有没有补电容或是打via孔. 等线长检查. 用频谱看2.5G附近有无干扰. 确认公板有无一 ...

    谢谢回答。
没有换参考层,数据和地址都参考的是GND;
    等长检查了没问题;
    2.5G的频谱暂时没办法看;
    我们这个PCB跟xilinx的开发板差异大,不太具有对比性,不过原理方面确实是参考了开发板,开发板肯定没问题啊;
    从2133降频至1600有改善,但是还是有错,我觉得降到1600了,时序、信号质量方面的余量应该很充足了,不应该再出错了才对,所以我倾向于不是信号完整性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降频看看能稳定不,不能稳定的话基本也不太可能是layout的问题。

    谢谢回答。
从2133降频至1600有改善,但是还是有错,我觉得降到1600了,时序、信号质量方面的余量应该很充足了,不应该再出错了才对,所以我倾向于不是信号完整性方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有做过FPGA的DRAM Training吗?

    谢谢回答。
我不知道您说的FPGA DRAM Training是啥意思?我们应该没做过,您能更加详细地说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我不知道您说的FPGA DRAM Training是啥意思?我们应该没做过,您能更加详细地说一下吗,谢谢 ...

就是根据你布板的走线长度,计算出板间延时参数。xilinx可以进行training algorithms。之前在zynq平台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就通过修改板间延时参数解决的。你可以看下下面这个链接。https://www.xilinx.com/support/answers/4677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根据你布板的走线长度,计算出板间延时参数。xilinx可以进行training algorithms。之前在zynq平台遇 ...

    谢谢。我们布板的时候已经考虑封装的延时进行等长了,等长方面应该没问题。你发的那个链接,我看了一下,只针对于Zynq系列的器件,我们用的KU系列,没有这个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从2133降频至1600有改善,但是还是有错,我觉得降到1600了,时序、信号质量方面的余量应该很 ...

降到1600有改善,不是说明和信号完整性有关吗?FPGA和DDR芯片底下电源正常吗

网友E:
    低位没问题,高位没问题,是不是因为fly-by要不同颗粒DQ要对齐?FPGA不知道是怎么玩的,CPU类的是自动校准,计算到每个颗粒的延时然后自己设置好寄存器。你问下FPGA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到1600有改善,不是说明和信号完整性有关吗?FPGA和DDR芯片底下电源正常吗

    1、本来FPGA内部就能自动调整DQ、DQ是的读写时序,能够调整的幅度多达75ps,再看下面的第一张图,从2133降到,1600,时序的裕量又多了78ps,这两个裕量加起来,至少150ps;

    2、看下面的第二张图,地址控制线这些信号,从2133降到1600的情况下,时间裕量多了124ps;

我以前做过3年多的SI,后来转行做硬件,现在原理图、PCB都是自己画的,虽然SI方面的知识也很有限,但是我画PCB的时候已经尽量按照我的SI方面的知识去画了,我自认为一般需要关注的点我都注意到了,我实在不相信我画的这个板子连1600都跑不了,而且用的这颗FPGA,IP核配置的时候,最低也只能配到1600了。
还有,禁掉高位颗粒,只留低位颗粒的情况下,跑2133完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位没问题,高位没问题,是不是因为fly-by要不同颗粒DQ要对齐?FPGA不知道是怎么玩的,CPU类的是自动校准 ...

谢谢回答。
    你说的不同颗粒DQ对齐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们低位颗粒上的数据是DQ0-15,高位颗粒是DQ16-31,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一直在怀疑是不是FPGA的哪些设置没打开,但是让FPGA逻辑工程师确认了,实在找不到可设置的地方了。现在发帖也希望让做过FPGA的朋友们帮忙看一下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本来FPGA内部就能自动调整DQ、DQ是的读写时序,能够调整的幅度多达75ps,再看下面的第一张图,从2133 ...

1. 原理设计这块,官方有参考设计吗,有没有不一致的?
    2. 芯片底下电源正常吗
    3. 有没有官方的demo板,让FPGA跑跑看,有没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原理设计这块,官方有参考设计吗,有没有不一致的?
    2. 芯片底下电源正常吗
    3. 有没有官方的demo板 ...

    1、原理设计几乎就是参照官方的参考设计去做的,根据走线便利性调整了一些信号所在的管脚,官方明确说可以调整的,调整的时候需要按照一定的要求调整,确认我们都满足了的;
    2、芯片底下电源正常;
3、有官方的开发板,开发板跑着肯定没问题啊;

网友F:
    上面的DDR4是高16位吗?看下FPGA的读写平衡打开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原理设计几乎就是参照官方的参考设计去做的,根据走线便利性调整了一些信号所在的管脚,官方明确说可 ...

    尴尬了,第三点,看来还是硬件的问题呀。这锅你要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的DDR4是高16位吗?看下FPGA的读写平衡打开了吗.

谢谢回答。

你说的“上面的DDR4”是指我PCB图里面上面的那个颗粒吗,上面的是低位,下面的才是高位。

没找到FPGA的读写平衡相关的设置选项,所以应该是默认打开的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尴尬了,第三点,看来还是硬件的问题呀。这锅你要背了。

是啊,早就基本上指向硬件了,但是就是找不到硬件的问题点。

最新消息:
    1、请看以下图一官方推荐的拓扑,地址/命令/控制线在外部有端接电阻上拉到0.6V-VTT,今天在其中一块板子上试了一种办法,就是把地址/命令/控制信号的外部端接电阻从39.2欧换成了49.9欧,然后这块板子没出问题了!!!!
2、图二是官方对于图一拓扑上各个走线区域的走线要求;
    3、我想不通:
3.1)、官方推荐的端接电阻是39.2,我就是按这个阻值做的,这个端接电阻怎么至于影响这么大,从来没见过DDR需要换这个端接电阻的;
    3.2)、唯一比较合理地解释是,我主走线(控36欧姆)的区域,占总长的比例太小了,因为这个板子上,DDR颗粒距离主控芯片实在太近,除了两头BGA的fanout区域,能够正常控阻抗的区域实在太短了,现在从FPGA到第一个颗粒的长度,总长也就1700mil左右,两个颗粒之间的距离大概450mil,能控36欧姆的走线长度,有的信号上只有两三百mil,难道是这个原因,所以50欧姆的端接更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早就基本上指向硬件了,但是就是找不到硬件的问题点。

    最新消息:

参考设计用5个DDR,你这个用2个而已,是不是也和这个有差异。有没有高速示波器,可以看看Addr在RTT的信号怎么样,说不定之前过冲下冲严重导致异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早就基本上指向硬件了,但是就是找不到硬件的问题点。

    最新消息:

    https://forums.xilinx.com/t5/Memory-Interfaces/Fly-by-ddr3-termination-value/td-p/809007 官方有个提问,说RTT影响DDR3使用频率。

网友:
    检查一下高位颗粒的电源走线,会不会存在远端电压跌落的问题。

网友(2020-01-06):
    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分享解决思路,想问问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0-08-05):
    学习了一下,不错啊

网友(2020-10-20):
您好 请问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啊,早就基本上指向硬件了,但是就是找不到硬件的问题点。

最新消息:

您好 我的板卡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终端匹配换成50欧后无错误的最高速率有提升,但是跑不到最高速,请问您找到问题原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 我的板卡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终端匹配换成50欧后无错误的最高速率有提升,但是跑不到最高速,请问 ...

我的板子后来查到的原因是VTT电压上的纹波很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板子后来查到的原因是VTT电压上的纹波很大

我量的VTT纹波大概是20-30mv,这个正常吗?纹波过大您是通过加滤波电容解决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量的VTT纹波大概是20-30mv,这个正常吗?纹波过大您是通过加滤波电容解决的吗?

你这个纹波算正常吧,我当时的纹波都300多mV了,我那个是因为生成VTT的电路,本来想着从远端取反馈能精确点,不过取反馈的走线太细长,不知道是类似于自激了还是咋回事,导致纹波很大,改成就近取反馈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