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收星很差

楼主(2019-03-26):
我做了个项目GPS收星很差,由于结构太小,gps模块都是跟其他模块放得很近的,有大哥知道下我改怎么做吗?GPS layout要注意哪方面事项,求指导

网友A:
GPS天线周围有什么?其它模块是什么模块?

网友B:
我们EDA365网站承担原理图、PCB检视工作。楼主可以发给我们评审。

网友C:
楼主可以详细描述下么,或者PCB截图也可以。还有天线效率等信息也需要看。GPS问题是系统级问题,需要一点一点的分析

网友D:
搞好GPS收星就两个重点,一是避免干扰,二是做好天线。两个都不简单,需要反复不断的试验验证。我之前在做手机GPS接收的时候,解干扰解得头大。

楼主先定位下问题的根源吧,拉一个外置GPS天线看看收星效果,先排除板子内部走线的干扰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EDA365网站承担原理图、PCB检视工作。楼主可以发给我们评审。

同事刚刚推荐我来这个论坛的很多不会操作,请问怎么发给你们评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详细描述下么,或者PCB截图也可以。还有天线效率等信息也需要看。GPS问题是系统级问题,需要一点一 ...

请大佬指导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好GPS收星就两个重点,一是避免干扰,二是做好天线。两个都不简单,需要反复不断的试验验证。我之前在做 ...

旁边是屏,背面是电源5v座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天线周围有什么?其它模块是什么模块?

左边是屏,背面是电源座子,怎么发图片呢?

网友:
扫二维码,加微信好友,发给我吧。

我们会在论坛上开贴。公开检视结果,为便于阐述,可能会贴上很小的局部图片。
绝不会全局展示,没问题吧。
就象这样子的: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6210-1-5.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96919-1-4.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旁边是屏,背面是电源5v座子

拍照,或者截图发上来。回帖的时候点高级模式,点图片选项就有提示操作

网友:
完全免费检视。

网友:
嗯,今天又要来次PCB 检查直播? 板凳围观下

网友:
楼主,PCB 检视过了,GPS是个模块,和射频相关的东西很少,没有看出什么异常。你能否将实物拍照上来看看,比如天线位置,模块型号等。

网友:
关注一下,期待后续

网友:
没那么复杂,走线阻抗没问题时查干扰和天线,不过需要一些仪器设备做支持。当时调GPS,C/N值低于30,把LNA部分加了屏蔽罩,提高到35左右,但还是太差。后来一测天线发现不得了,天线根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