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ALLEGRO PCB中给没有电气连接的螺丝孔加上GND网络属性

楼主(2019-03-26):
    请问如何在allegro PCB中给没有电气连接的螺丝孔加上GND网络属性

网友:
    可以在原理图增加测试孔网络为GND再调取对应的封装库

网友:
    上一个帖子里 不是介绍了吗

网友:
    1.自己强行接地,接受DRC
    2.改原理图,将螺丝孔接地

网友:
    改原理图比较稳妥,将螺丝孔封装随便找个元件挂上去接gnd

网友:
    在原理图上改

网友:
    最好的办法必然是原理图设置了,具体步骤:1、如图,原理图放置螺丝孔器件添加GND属性,添加螺丝孔对应的pcb封装;
2、生成网表导入PCB,放置新的器件进来即可。注意一条,往往螺丝孔的PCB封装使用的是Mechanical symbol(这种是没有电气属性的,无法添加GND属性),如果要添加GND属性就得先做一个跟定位孔同样尺寸大小的Package symbol。如图,搞清楚Package symbol、Mechanical symbol的区别。

网友:
    楼上的兄弟真热心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

网友:
    最好是通过原理图来改

网友:
    還是請HW.RD通过原理图来改 , 如果HW.RD沒有添加GND或自己多加了 , 出問題就都會怪到Layout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