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a_Bound_Top和Place_Bound_To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3-27):
    Dfa_Bound_Top和Place_Bound_Top有什么差别,给结构工程师导出的后缀名是emn和emp的文件,,提取的是Dfa_Bound_Top里面的参数,还是Place_Bound_Top的参数?

网友:
    提取的是Place_Bound_Top里面的参数

网友:
    Place_Bound一般是器件实体大小,Dfa_Bound是用于做DFA检查用的,通常比Place_Bound会大一些,如果没有Dfa_Bound层,也可以用Place_Bound层

楼主:
    我一直也认为是提取的是Place_Bound_Top里的参数,但是我的Place_Bound_Top层和元件的轮廓完全一样,Dfa_Bound_Top层比元件轮廓大点,是按最边缘的焊盘边界做的。结构做出来的图居然不对,结构是用Proe软件。

楼主:
    结构的图是和Dfa_Bound_Top的大小一样,,难道导入Proe这个层是可以选择的。结构应该选Place_Bound_Top,而选择成了Dfa_Bound_Top。

网友:
    把Dfa_Bound_Top层干掉,再出

网友:
    也可以到出step格式的3D模型文件,proe导入直接是拉伸的模型

网友:
    我们一般都用place_Bound_Top,而且我们会稍微比数据手册的大一点点

网友:
    1.严格来说,DFA_placebound 是满足安全器件间距的辅助层(design for assembly)具体可以看PCBA厂的制程能力,place_bound是器件的本体层一般建封装时按照datasheet最大建。而DFA会比placebound大一些 具体不同类的器件会不一样  贴片器件一般相对本体扩0.5mm/1mm,插件可能会较大。
2.结构导的emn emp是导的DFA层和placebound层加在一起的层。看上去是像只有DFA层一样,如果想只显示placebound层,方法有两个,1:输出emnemp时删除dfa层;2:结构对每个封装建立3D封装  用结构每个替代其各个器件。一般大的公司均采用后种做法。

网友A:
    我來說明一下 ,  因為我覺得上面的說法都有些觀念被誤導問題.
    Place_Bound_Top/Bottom  與 DFA_Bound_Top/Boottom 的最大差異是 Place_Bound是要 "碰撞到" 後才會有檢查動作 , 且Place_Bound可以設定Max. / Min. Height ,  因此他還可偵測零件可容許的空間高度,  因此才可有零件重疊再一起的可能性.
而DFA  目的就是為了組裝生產用的檢查 ,  因此他根本就沒有所謂的 "碰撞" ,  他考慮的是零件與零件之間是否有保持好安全間距 .

    原則上 DFA_Bound與Place_Bound應該畫的一模一樣.
    但是為何會有Place_Bound比DFA_Bound還大的問題?
    這是因為在Allegro v16.3 以前 DFA 檢查要購買到 XL  等級以上才能擁有此功能.
    但是當時台灣地區的廠商有購買到XL 等級的廠家沒幾間  ,  大多僅是到 Prefermence  等級, 那就沒有 DFA 檢查功能.
    那怎麼辦 ?  於是就想出偷天換日的作法, 刻意把Place_Bound放大, 也就是把空間先預留出來.
    後來這個做法廣為流傳,  所以大家現在大多看到這樣的零件畫法.  這個做法在以前的產品設計無可厚非, 因為條件還沒那麼嚴苛.
    但到現在的產品設計就不見得過的去了 , 自從16.6開始 DFA 功能下放了 , 因此現在台灣這邊的廠商也都陸陸續續的修正回來了.
    更何況自從開始支援 Step model  後 , 就更不需要去偷空間了 , 全板輸出 Step model 給機構檢查更精確且輕鬆.

网友(2019-09-29):
引用 网友A:
我來說明一下 ,  因為我覺得上面的說法都有些觀念被誤導問題.
    Place_Bound_Top/Bottom  與 DFA_Bound_Top/ ...

    说得非常好,受教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來說明一下 ,  因為我覺得上面的說法都有些觀念被誤導問題.
    Place_Bound_Top/Bottom  與 DFA_Bound_Top/ ...

    那请问下DFA_Bound  现在有必要画出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下DFA_Bound  现在有必要画出来吗,谢谢

當然還是要, 因為在擺件時就需要DFA檢查來幫你卡控二維的空間兼具是否足夠, 這時就是需要用到它.

网友(2019-12-30):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下DFA_Bound  现在有必要画出来吗,谢谢

當然要,  不然你要如何控制符合製程的零件之間的最小距離

网友(2022-12-06):
引用 网友A:
我來說明一下 ,  因為我覺得上面的說法都有些觀念被誤導問題.
Place_Bound_Top/Bottom  與 DFA_Bound_Top/ ...

谢谢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