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298N驱动模块空载时输出为2V,接电机输出0.1V左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03-27):
求助,L298N驱动模块空载时输出为2V,接电机输出0.1V左右,是怎么回事?

电源是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的8.4V,IN,IN接的是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的3.3V,空载是用万用表测得输出为2V作为,街上电机就不动了,仅有0.1V左右,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控制电平有没有错,电源功率是否足够

网友:
典型的电源容量过低造成的

网友A:
8.4V和3.3V是否共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8.4V和3.3V是否共地

谢谢,果然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