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FPGA开发笔记--按键

楼主(2019-03-27):
转——FPGA开发笔记--按键

文章摘要:
本文主要描述了基于FPGA的按键处理模式及思路(抽样),看似比较基础的东西,在后续信号处理中,应用会用的比较多,实际上再复杂的逻辑,都可以分解成简单的基础来处理;

设计思路:
对于机械按键,在按下及弹起时,都会不可避免的产生机械抖动,按键处理的重点就在于消除抖动;FPGA处理的基本思路就是采用抽样的模式,降低采样频率,以滤去高频成分,通俗点讲,就是跳过抖动区域采样,(这种方法思路与单片机处理是完全不同的);

知识要点:边沿检测逻辑(以后在信号处理中会经常用到);

硬件平台: EP4CE6F17C8
开发环境: Quartus II 13.1

示例代码:
  • /*
  • * 功能描述:按键例程,每一次有效按键反转LED显示
  • */
  • module key_test (
  •     input clk,   // 时钟
  •     input keys,  // 按键
  •     output light // 显示
  • );
  • // 50MHz时钟,1us = 50个计数,20ms = 1_000_000个计数;
  • parameter KEY_SMP_CNT = 32'd1_000_000;
  • reg[31:0] count;
  • reg curr_status;   // 当前的状态
  • reg last_status;   // 前一次的状态(每20ms检测一次)
  • reg light_status;  // 当前LED状态
  • wire key_flag;     // 按键有效标志
  • //-------------------------------------------
  • /*
  • * 边沿(下降沿)检测逻辑(重点):
  • * 当前状态为低,前一次为高时,产生一个上跳信号;
  • * (只保持1个时钟周期)
  • */
  • assign key_flag = last_status & ~curr_status;
  • // 按键采样时序(这里也是重点)
  •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   last_status <= curr_status; // 保存上次的采样值
  •   if(count == KEY_SMP_CNT)    // 采样频率
  •   begin
  •       count <= 32'd0;
  •       curr_status <= keys;    // 按键采样
  •   end
  •   else
  •       count <= count + 1'b1;
  • end
  • //-------------------------------------------
  • /*
  • * 以下按键测试代码(不重要),每按一次LED显示反转
  • */
  •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     if(key_flag)
  •         light_status <= ~light_status; // 每次有效按键反转LED状态
  • end
  • assign light = light_status;    // 更新LED显示
  • endmodule

结果验证: 每按下一次按键,LED灯反转一次;

后记:
这里没有什么高端教程,都是一些简单的应用,主要是一些过程和方法,以备以后查询方便,都是一些基础应用和一些想法,但都是经过实际测试过的东西,可能更适合于菜鸟少走弯路,在各位大牛面前有点搬门弄斧,不过一般的大牛可能不太愿意写这种很基本的东西吧。

网友:
很实用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