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学习之DS1302时钟+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9-03-27):
FPGA学习之DS1302时钟+数码管显示

一、实验目的:了解DS1302的工作原理以及通过六位数码管将时分秒显示出来。

二、实验环境:FPGA开发板AX301,Quartus ii
三、实验介绍:通过启动DS1302,让RTC开始工作,同时不断读取DS1302时分秒的值,通过数码管将之显示。

DS1302工作原理,内容比较多,先附上数据手册。

四、系统框架图

五、具体模块组成,见RTL扩展图

六、源码
  • module exp13_demo_show
  • (
  •     CLK, RSTn,
  •          RST,
  •          SCLK,
  •          SIO,
  •     Row_Scan_Sig, Column_Scan_Sig,LED
  • );
  •     input CLK;
  •          input RSTn;
  •          output RST;
  •          output SCLK;
  •          output [3:0]LED;
  •          inout SIO;
  •          output [7:0]Row_Scan_Sig;
  •          output [5:0]Column_Scan_Sig;
  • //   wire [3:0]rSecond_data0;
  • //        wire [3:0]rSecond_data1;
  • //   wire [3:0]rMini_data0;
  • //        wire [3:0]rMini_data1;
  • //        wire [3:0]rHour_data0;
  • //        wire [3:0]rHour_data1;
  •         wire [19:0]showdata;
  •          exp13_demo U1
  •          (
  •            .CLK( CLK ),
  •            .RSTn( RSTn ),
  •                 .showdata(showdata),
  • //           .Second_data0(rSecond_data0),
  • //                .Second_data1(rSecond_data1),
  • //                .Mini_data0(rMini_data0),
  • //                .Mini_data1(rMini_data1),
  • //                .Hour_data0(rHour_data0),
  • //                .Hour_data1(rHour_data1),
  •            .LED(LED),
  •            .RST( RST ),
  •            .SCLK( SCLK ),
  •            .SIO( SIO )
  •     );
  •         //assign showdata = rSecond_data0+rSecond_data1*10+rMini_data0*100+rMini_data1*1000+rHour_data0*10000+rHour_data1*100000;
  •         //assign showdata = 999999;
  •         exp07_top U2
  • (
  •            .CLK( CLK ),
  •            .RSTn( RSTn ),
  •            .Number_Data(showdata),
  •            .Row_Scan_Sig(Row_Scan_Sig),
  •            .Column_Scan_Sig(Column_Scan_Sig)
  • );
  • endmodule

  • module exp13_demo  //将DS1302的时分秒显示在六位数码管上
  • (
  •     CLK, RSTn,
  •          showdata,
  •          //Second_data0, Second_data1, Mini_data0,Mini_data1,Hour_data0,Hour_data1,
  •          LED,
  •          RST,
  •          SCLK,
  •          SIO
  • );
  •     input CLK;
  •          input RSTn;
  •          output RST;
  •          output SCLK;
  •          inout SIO;
  •          output [3:0]LED;
  •          output [19:0]showdata;
  •         // output [7:0]Row_Scan_Sig;
  •         // output [5:0]Column_Scan_Sig;
  • //         output [3:0]Second_data0;
  • //         output [3:0]Second_data1;
  • //         output [3:0]Mini_data0;
  • //         output [3:0]Mini_data1;
  • //         output [3:0]Hour_data0;
  • //         output [3:0]Hour_data1;
  •          /*******************************/
  •         reg [3:0]i;
  •         reg [7:0]isStart;
  •         reg [7:0]rData;
  •         reg [3:0]rLED;
  •         reg [3:0]rSecond_data0;
  •         reg [3:0]rSecond_data1;
  •    reg [3:0]rMini_data0;
  •         reg [3:0]rMini_data1;
  •         reg [3:0]rHour_data0;
  •         reg [3:0]rHour_data1;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begin
  •                               i <= 4'd0;
  •                               isStart <= 8'd0;
  •                                         rData <= 8'd0;
  •                                         rLED <= 4'd0;
  •                           end
  •                  else
  •                      case( i )
  •                               0:
  •                                         if( Done_Sig ) begin isStart <= 8'd0; i <= i + 1'b1; end
  •                                         else begin isStart <= 8'b1000_0000; rData <= 8'h00; end
  •                                         1:
  •                                         if( Done_Sig ) begin isStart <= 8'd0; i <= i + 1'b1; end
  •                                         else begin isStart <= 8'b0100_0000; rData <= { 4'd1, 4'd2 }; end
  •                                         2:
  •                                         if( Done_Sig ) begin isStart <= 8'd0; i <= i + 1'b1; end
  •                                         else begin isStart <= 8'b0010_0000; rData <= { 4'd2, 4'd2 }; end
  •                                         3:
  •                                         if( Done_Sig ) begin isStart <= 8'd0; i <= i + 1'b1; end
  •                                         else begin isStart <= 8'b0001_0000; rData <= { 4'd2, 4'd2 }; end
  •                                         4:
  •                                         //if( Done_Sig ) begin rLED <= Time_Read_Data[3:0];rSecond_data0<= Time_Read_Data[3:0];rSecond_data1<= Time_Read_Data[7:4]; isStart <= 8'd0; i <= 4'd4; end
  •                                 if( Done_Sig ) begin rLED <= Time_Read_Data[3:0];rSecond_data0<= Time_Read_Data[3:0];rSecond_data1<= Time_Read_Data[7:4]; isStart <= 8'd0; i <= i + 1'b1; end
  •                                         else begin isStart <= 8'b0000_0001; end
  •                                         5:
  •                                         if( Done_Sig ) begin rMini_data0<= Time_Read_Data[3:0];rMini_data1<= Time_Read_Data[7:4]; isStart <= 8'd0; i <= i + 1'b1; end
  •                                         else begin isStart <= 8'b0000_0010; end
  •                                         6:
  •                                         if( Done_Sig ) begin rHour_data0<= Time_Read_Data[3:0];rHour_data1<= Time_Read_Data[7:4]; isStart <= 8'd0; i <= i + 1'b1; end
  •                                         else begin isStart <= 8'b0000_0100; end
  •                                         7:
  •                                         if(i==7) i<= 4'd4;
  •                           endcase
  •     /********************************************/
  •          wire Done_Sig;
  •          wire [7:0]Time_Read_Data;
  •          ds1302_module U1
  •     (
  •         .CLK( CLK ),
  •              .RSTn( RSTn ),
  •              .Start_Sig( isStart ),
  •              .Done_Sig( Done_Sig ),
  •              .Time_Write_Data( rData ),
  •              .Time_Read_Data( Time_Read_Data ),
  •              .RST( RST ),
  •              .SCLK( SCLK ),
  •              .SIO( SIO )
  •     );
  •          /********************************************/
  •          assign LED = rLED;
  • //         assign Second_data0 = rSecond_data0;
  • //         assign Second_data1 = rSecond_data1;
  • //         assign Mini_data0 = rMini_data0;
  • //         assign Mini_data1 = rMini_data1;
  • //         assign Hour_data0 = rHour_data0;
  • //         assign Hour_data1 = rHour_data0;
  •          assign showdata = rSecond_data0+rSecond_data1*10+rMini_data0*100+rMini_data1*1000+rHour_data0*10000+rHour_data1*100000;
  •         // assign
  •          /*********************************************/
  • endmodule
  •

  • module exp07_top
  • (
  •     CLK, RSTn,
  •          Number_Data,
  •          Row_Scan_Sig, Column_Scan_Sig
  • );
  •     input CLK;
  •          input RSTn;
  •          input [19:0]Number_Data;
  •          output [7:0]Row_Scan_Sig;
  •          output [5:0]Column_Scan_Sig;
  •          /**************************************/
  •         // wire [19:0]Number_Data;
  •          wire [3:0]Hunthu_Data;
  •          wire [3:0]Tenthu_Data;
  •          wire [3:0]Thu_Data;
  •          wire [3:0]Hun_Data;
  •          wire [3:0]Ten_Data;
  •          wire [3:0]One_Data;
  •          number_mod_module U1
  •          (
  •              .CLK( CLK ),
  •                   .RSTn( RSTn ),
  •                   .Number_Data( Number_Data ), // input - form top
  •                   .Hunthu_Data( Hunthu_Data ), // output - to U2
  •                   .Tenthu_Data( Tenthu_Data ), //output - to U2
  •                   .Thu_Data( Thu_Data ), // output - to U2
  •                   .Hun_Data( Hun_Data ), // output - to U2
  •                   //.Ten_Data( Ten_Data ), // input - from top
  •                  // .One_SMG_Data( One_SMG_Data ), // input - from top
  •                   //.Row_Scan_Sig( Row_Scan_Sig )  // output - to top
  •                   .Ten_Data( Ten_Data ), // output - to U2
  •                   .One_Data( One_Data )  // output - to u2\\U2
  •          );
  •          /****************************************/
  •          wire [7:0] Hunthu_SMG_Data;
  •          wire [7:0]Tenthu_SMG_Data;
  •          wire [7:0]Thu_SMG_Data;
  •          wire [7:0]Hun_SMG_Data;
  •          wire [7:0]Ten_SMG_Data;
  •          wire [7:0]One_SMG_Data;
  •         // wire [7:0]Ten_SMG_Data;
  •          //wire [7:0]One_SMG_Data;
  •          smg_encoder_module U2
  •          (
  •              .CLK( CLK ),
  •                   .RSTn( RSTn ),
  •                   .Hunthu_Data( Hunthu_Data ), // input - from U1
  •                   .Tenthu_Data( Tenthu_Data ), //input - from U1
  •                   .Thu_Data( Thu_Data ), // input - from U1
  •                   .Hun_Data( Hun_Data ), // input - from U1
  •                   .Ten_Data( Ten_Data ), // input - from U1
  •                   .One_Data( One_Data ),  // input - from U1
  •                 //  .Ten_Data( Ten_Data ), // input - from U1
  •                  // .One_Data( One_Data ), // input - from U1
  •                   .Hunthu_SMG_Data( Hunthu_SMG_Data ), // output - to U3
  •                   .Tenthu_SMG_Data( Tenthu_SMG_Data ), // output - to U3
  •                   .Thu_SMG_Data( Thu_SMG_Data ), // output - to U3
  •                   .Hun_SMG_Data( Hun_SMG_Data ), // output - to U3
  •                   //.Ten_SMG_Data( Ten_SMG_Data ), // output - to U3
  •                  // .One_SMG_Data( One_SMG_Data ) // output - to U3
  •                  // .Row_Scan_Sig( Row_Scan_Sig )  // output - to U3
  •                   .Ten_SMG_Data( Ten_SMG_Data ), // output - to U3
  •                   .One_SMG_Data( One_SMG_Data )  // output - to U3
  •          );
  •          /*****************************************/
  •          smg_scan_module U3
  •          (
  •              .CLK( CLK ),
  •                   .RSTn( RSTn ),
  •                   .Hunthu_SMG_Data( Hunthu_SMG_Data ), //input - from U2
  •                   .Tenthu_SMG_Data( Tenthu_SMG_Data ), // input - from U2
  •                   .Thu_SMG_Data( Thu_SMG_Data ), // input - from U2
  •                   .Hun_SMG_Data( Hun_SMG_Data ), // input - from U2
  •                   .Ten_SMG_Data( Ten_SMG_Data ), // input - from U2
  •                   .One_SMG_Data( One_SMG_Data ), // input - from U2
  •                  // .Row_Scan_Sig( Row_Scan_Sig ),  // input - from U2
  •                  // .Ten_SMG_Data( Ten_SMG_Data ), // input - from U2
  •                  // .One_SMG_Data( One_SMG_Data ), // input - from U2
  •                   .Row_Scan_Sig( Row_Scan_Sig ), // output - to top
  •                   .Column_Scan_Sig( Column_Scan_Sig ) // output - to top
  •          );
  •          /******************************************/
  • endmodule
  •

  • module ds1302_module
  • (
  •     CLK, RSTn,
  •          Start_Sig,
  •          Done_Sig,
  •          Time_Write_Data,
  •          Time_Read_Data,
  •          RST,
  •          SCLK,
  •          SIO
  • );
  •     input CLK;
  •          input RSTn;
  •          input [7:0]Start_Sig;
  •          output Done_Sig;
  •          input [7:0]Time_Write_Data;
  •          output [7:0]Time_Read_Data;
  •          output RST;
  •          output SCLK;
  •          inout SIO;
  •          /***************************/
  •          wire [7:0]Words_Addr;
  •          wire [7:0]Write_Data;
  •          wire [1:0]Access_Start_Sig;
  •          cmd_control_module U1
  •          (
  •              .CLK( CLK ),
  •                   .RSTn( RSTn ),
  •                   .Start_Sig( Start_Sig ), // input - from top
  •                   .Done_Sig( Done_Sig ),   // output - to top
  •                   .Time_Write_Data( Time_Write_Data ), // input - from top
  •                   .Time_Read_Data( Time_Read_Data ),   // output - to top
  •                   .Access_Done_Sig( Access_Done_Sig ),   // input - from U2
  •                   .Access_Start_Sig( Access_Start_Sig ), // output - to U2
  •                   .Read_Data( Read_Data ),    // input - from U2
  •                   .Words_Addr( Words_Addr ),  // output - to U2
  •                   .Write_Data( Write_Data )   // output - to U2
  •          );
  •          /*****************************/
  •     wire [7:0]Read_Data;
  •          wire Access_Done_Sig;
  •          function_module U2
  •          (
  •              .CLK( CLK ),
  •                   .RSTn( RSTn ),
  •                   .Start_Sig( Access_Start_Sig ),  // input - from  U1
  •                   .Words_Addr( Words_Addr ),  // input - from U1
  •                   .Write_Data( Write_Data ),  // input - from U1
  •                   .Read_Data( Read_Data ),    // output - to U1
  •                   .Done_Sig( Access_Done_Sig ), // output - to U1
  •                   .RST( RST ),   // output - to top
  •                   .SCLK( SCLK ), // output - to top
  •                   .SIO( SIO )    // output - to top
  •          );
  •          /*****************************/
  • endmodule
  •

  • module cmd_control_module
  • (
  •     CLK, RSTn,
  •          Start_Sig,
  •          Done_Sig,
  •          Time_Write_Data,
  •          Time_Read_Data,
  •          Access_Done_Sig,
  •          Access_Start_Sig,
  •          Read_Data,
  •          Words_Addr,
  •          Write_Data
  • );
  •     input CLK;
  •          input RSTn;
  •          input [7:0]Start_Sig;
  •          output Done_Sig;
  •          input [7:0]Time_Write_Data;
  •          output [7:0]Time_Read_Data;
  •          input Access_Done_Sig;
  •          output [1:0]Access_Start_Sig;
  •          input [7:0]Read_Data;
  •          output [7:0]Words_Addr;
  •          output [7:0]Write_Data;
  •          /**********************************/
  •          reg [7:0]rAddr;
  •          reg [7:0]rData;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begin
  •                                     rAddr <= 8'd0;
  •                                          rData <= 8'd0;
  •                                 end
  •                   else
  •                       case( Start_Sig[7:0] )
  •                                     8'b1000_0000 : // Write unprotect
  •                                          begin rAddr <= { 2'b10, 5'd7, 1'b0 }; rData <= 8'h00; end
  •                                     8'b0100_0000 : // Write hour
  •                                          begin rAddr <= { 2'b10, 5'd2, 1'b0 }; rData <= Time_Write_Data; end
  •                                          8'b0010_0000 : // Write minit
  •                                          begin rAddr <= { 2'b10, 5'd1, 1'b0 }; rData <= Time_Write_Data; end
  •                                          8'b0001_0000 : // Write second
  •                                          begin rAddr <= { 2'b10, 5'd0, 1'b0 }; rData <= Time_Write_Data; end
  •                                          8'b0000_1000 : // Write protect
  •                                          begin rAddr <= { 2'b10, 5'd7, 1'b0 }; rData <= 8'b1000_0000; end
  •                                          8'b0000_0100 : // Read hour
  •                                          begin rAddr <= { 2'b10, 5'd2, 1'b1 };  end
  •                                          8'b0000_0010 : // Read minit
  •                                          begin rAddr <= { 2'b10, 5'd1, 1'b1 }; end
  •                                          8'b0000_0001 : // Read second
  •                                          begin rAddr <= { 2'b10, 5'd0, 1'b1 }; end
  •                                 endcase
  •          /**********************************/
  •          reg [1:0]i;
  •          reg [7:0]rRead;
  •          reg [1:0]isStart;
  •          reg isDone;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begin
  •                                     i <= 2'd0;
  •                                          rRead <= 8'd0;
  •                                          isStart <= 2'b00;
  •                                          isDone <= 1'b0;
  •                                 end
  •                   else if( Start_Sig[7:3] ) // Write action
  •                       case( i )
  •                                     0 :
  •                                          if( Access_Done_Sig ) begin isStart <= 2'b00; i <= i + 1'b1; end
  •                                          else begin isStart <= 2'b10; end
  •                                          1 :
  •                                          begin isDone <= 1'b1; i <= i + 1'b1; end
  •                                          2 :
  •                                          begin isDone <= 1'b0; i <= 2'd0; end
  •                                 endcase
  •                   else if( Start_Sig[2:0] ) // Read action
  •                       case( i )
  •                                     0 :
  •                                          if( Access_Done_Sig ) begin rRead <= Read_Data; isStart <= 2'b00; i <= i + 1'b1; end
  •                                          else begin isStart <= 2'b01; end
  •                                          1 :
  •                                          begin isDone <= 1'b1; i <= i + 1'b1; end
  •                                          2 :
  •                                          begin isDone <= 1'b0; i <= 2'd0; end
  •                                 endcase
  •      /*****************************/
  •           assign Done_Sig = isDone;
  •           assign Time_Read_Data = rRead;
  •           assign Access_Start_Sig = isStart;
  •           assign Words_Addr = rAddr;
  •           assign Write_Data = rData;
  •          /*******************************/
  • endmodule
  •

  •   module function_module
  • (
  •     CLK, RSTn,
  •          Start_Sig,
  •          Words_Addr,
  •          Write_Data,
  •          Read_Data,
  •          Done_Sig,
  •          RST,
  •          SCLK,
  •          SIO
  • );
  •     input CLK;
  •          input RSTn;
  •          input [1:0]Start_Sig;
  •          input [7:0]Words_Addr;
  •          input [7:0]Write_Data;
  •          output [7:0]Read_Data;
  •          output Done_Sig;
  •          output RST;
  •          output SCLK;
  •          inout SIO;
  •     /*****************************/
  •          parameter T0P5US = 5'd24;//50M*(0.5e-6)-1=24
  •          /*****************************/
  •          reg [4:0]Count1;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Count1 <= 5'd0;
  •                   else if( Count1 == T0P5US )
  •                       Count1 <= 5'd0;
  •                   else if( Start_Sig[0] == 1'b1 || Start_Sig[1] == 1'b1 )
  •                       Count1 <= Count1 + 1'b1;
  •                   else
  •                       Count1 <= 5'd0;
  •          /*****************************/
  •    reg [5:0]i;
  •          reg [7:0]rData;
  •          reg rSCLK;
  •          reg rRST;
  •          reg rSIO;
  •          reg isOut;
  •          reg isDone;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begin
  •                                     i <= 6'd0;
  •                                          rData <= 8'd0;
  •                                          rSCLK <= 1'b0;
  •                                          rRST <= 1'b0;
  •                                          rSIO <= 1'b0;
  •                                          isOut <= 1'b0;
  •                                          isDone <= 1'b0;
  •                                 end
  •                    else if( Start_Sig[1] )
  •                             case( i )
  •                                      0 :
  •                                           begin rSCLK <= 1'b0; rData <= Words_Addr; rRST <= 1'b1; isOut <= 1'b1; i <= i + 1'b1; end
  •                                           1, 3, 5, 7, 9, 11, 13, 15 :
  •                                           if( Count1 == T0P5US ) i <= i + 1'b1;
  •                                           else begin rSIO <= rData[ (i >> 1) ]; rSCLK <= 1'b0; end //下降沿设置数据
  •                                           2, 4, 6, 8, 10, 12, 14, 16 :
  •                                           if( Count1 == T0P5US ) i <= i + 1'b1;  //上升沿锁存数据
  •                                           else begin rSCLK <= 1'b1; end
  •                                           17 :
  •                                           begin rData <= Write_Data; i <= i + 1'b1; end
  •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
  •                                           if( Count1 == T0P5US ) i <= i + 1'b1;
  •                                           else begin rSIO <= rData[ (i >> 1) - 9 ]; rSCLK <= 1'b0; end
  •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
  •                                           if( Count1 == T0P5US ) i <= i + 1'b1;
  •                                           else begin rSCLK <= 1'b1; end
  •                                           34 :
  •                                           begin rRST <= 1'b0; i <= i + 1'b1; end
  •                                           35 :
  •                                           begin isDone <= 1'b1; i <= i + 1'b1; end
  •                                           36 :
  •                                           begin isDone <= 1'b0; i <= 6'd0; end
  •                                  endcase
  •         else if( Start_Sig[0] )
  •                             case( i )
  •                                      0 :
  •                                           begin rSCLK <= 1'b0; rData <= Words_Addr; rRST <= 1'b1; isOut <= 1'b1; i <= i + 1'b1; end
  •                                           1, 3, 5, 7, 9, 11, 13, 15 :
  •                                           if( Count1 == T0P5US ) i <= i + 1'b1;
  •                                           else begin rSIO <= rData[ (i >> 1) ]; rSCLK <= 1'b0; end
  •                                           2, 4, 6, 8, 10, 12, 14, 16 :
  •                                           if( Count1 == T0P5US ) i <= i + 1'b1;
  •                                           else begin rSCLK <= 1'b1; end
  •                                      17 :
  •                                      begin isOut <= 1'b0; i <= i + 1'b1; end  //IO口改为输入
  •                                           18, 20, 22, 24, 26, 28, 30, 32 :
  •                                           if( Count1 == T0P5US ) i <= i + 1'b1;
  •                                           else begin rSCLK <= 1'b1; end
  •                                           19, 21, 23, 25, 27, 29, 31, 33 :
  •                                           if( Count1 == T0P5US ) begin i <= i + 1'b1; end
  •                                           else begin rSCLK <= 1'b0; rData[ (i >> 1) - 9 ] <= SIO; end
  •                                           34 :
  •                                           begin rRST <= 1'b0; isOut <= 1'b1; i <= i + 1'b1; end
  •                                           35 :
  •                                           begin isDone <= 1'b1; i <= i + 1'b1; end
  •                                           36 :
  •                                           begin isDone <= 1'b0; i <= 6'd0; end
  •                                  endcase
  •                 /********************************/
  •                 assign Read_Data = rData;
  •                 assign Done_Sig = isDone;
  •                 assign RST = rRST;
  •                 assign SCLK = rSCLK;
  •                 assign SIO = isOut ? rSIO : 1'bz;
  •                 /********************************/
  • endmodule

  •

  • module column_scan_module
  • (
  •     CLK, RSTn, Column_Scan_Sig
  • );
  •          input CLK;
  •          input RSTn;
  •          output [5:0]Column_Scan_Sig;
  • //         /*****************************/
  • //
  • //         parameter T10MS = 19'd499_999;//50M*0.01-1=499_999
  • //        //parameter T2MS = 17'd99_999;//50M*0.002-1=99_999  因为需要显示六位数码管,将扫描周期缩短,每个数码管扫描时间设为2ms
  • //         /*****************************/
  • //
  • //         reg [18:0]Count1; //10MS对应的计数器
  • //
  •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             if( !RSTn )
  • //                      Count1 <= 19'd0;
  • //                  else if( Count1 == T10MS )
  • //                      Count1 <= 19'd0;
  • //                  else
  • //                      Count1 <= Count1 + 19'b1;
  • //
  • //         /*******************************/
  •         // parameter T2MS = 17'd99_999;//50M*0.002-1=99_999  因为需要显示六位数码管,将扫描周期缩短,每个数码管扫描时间设为2ms
  •         parameter T1MS = 16'd49_999;
  •          /*****************************/
  •         // reg [18:0]Count1; //10MS对应的计数器
  •         // reg [16:0]Count1; //2MS对应的计数器
  •          reg [15:0]Count1;//1MS对应的计数器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Count1 <= 16'd0;
  •                   else if( Count1 == T1MS )
  •                       Count1 <= 16'd0;
  •                   else
  •                       Count1 <= Count1 + 16'b1;
  •          /*******************************/
  •          reg [3:0]t;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t <= 3'd0;
  •                   else if( t == 3'd6 )
  •                       t <= 3'd0;
  •                   //else if( Count1 == T10MS )
  •                   else if( Count1 == T1MS )
  •                       t <= t + 1'b1;
  •     /*********************************/
  •          reg [5:0]rColumn_Scan;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rColumn_Scan <= 6'b011111;
  •                   //else if( Count1 == T10MS )
  •                    else if( Count1 == T1MS )
  •                       case( t )
  •                                     3'd0 : rColumn_Scan <= 6'b011111;
  •                                          3'd1 : rColumn_Scan <= 6'b101111;
  •                                     3'd2 : rColumn_Scan <= 6'b110111;
  •                                          3'd3 : rColumn_Scan <= 6'b111011;
  •                                     3'd4 : rColumn_Scan <= 6'b111101;
  •                                          3'd5 : rColumn_Scan <= 6'b111110;//显示各位
  •                                 endcase
  •          /******************************/
  •          assign Column_Scan_Sig = rColumn_Scan;
  •          /******************************/
  • endmodule
  •

  • //module number_mod_module
  • //(
  • //    CLK, RSTn,
  • //         Number_Data,
  • //         Hunthu_Data,Tenthu_Data,Thu_Data,Hun_Data,Ten_Data, One_Data//定义十万 万 千 百 十 个位
  • //);
  • //
  • //    input CLK;
  • //         input RSTn;
  • //         input [19:0]Number_Data;
  • //         output [3:0]Hunthu_Data;
  • //         output [3:0]Tenthu_Data;
  • //         output [3:0]Thu_Data;
  • //         output [3:0]Hun_Data;
  • //         output [3:0]Ten_Data;
  • //         output [3:0]One_Data;
  • //
  • //
  • //         /*********************************/
  • //         reg [31:0]rHunthu;
  • //         reg [31:0]rTenthu;
  • //         reg [31:0]rThu;
  • //         reg [31:0]rHun;
  • //         reg [31:0]rTen;
  • //         reg [31:0]rOne;
  • //
  •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             if( !RSTn )
  • //                      begin
  • //                                    rHunthu <= 32'd0;
  • //                                         rTenthu <= 32'd0;
  • //                                         rThu<= 32'd0;
  • //                                        // rThu<= 32'd0;
  • //                                         rHun<= 32'd0;
  • //                                    rTen <= 32'd0;//?高级版本中,除法器默认是32位的,经过“编译”后,编译器会自动优化到何时的位宽
  • //                                         rOne <= 32'd0;
  • //                                end
  • //                        else
  • //                            begin
  • //                                     rHunthu<= Number_Data/100000;
  • //                                          rTenthu <= (Number_Data / 10000)%10;
  • //                                          rThu<= (Number_Data/1000)% 10;
  • //                                          rHun<= (Number_Data/100)% 10;
  • //                                     rTen <= Number_Data/10;
  • //                                          rOne <= Number_Data%10;
  • //                                 end
  • //
  • //         /***********************************/
  • //         assign Hunthu_Data = rHunthu[3:0];
  • //         assign Tenthu_Data = rTenthu[3:0];
  • //         assign Thu_Data =  rThu[3:0];
  • //         assign Hun_Data = rHun[3:0];
  • //         assign Ten_Data = rTen[3:0];
  • //         assign One_Data = rOne[3:0];
  • //
  • //         /***********************************/
  • //
  • //endmodule
  • //
  • //
  • module number_mod_module
  • (
  •     CLK, RSTn,
  • Number_Data,
  • Hunthu_Data,Tenthu_Data,Thu_Data,Hun_Data,Ten_Data, One_Data//定义十万 万 千 百 十 个位
  • );
  •     input CLK;
  • input RSTn;
  • input [19:0]Number_Data;
  • output reg [3:0]Hunthu_Data;
  • output reg [3:0]Tenthu_Data;
  • output reg [3:0]Thu_Data;
  • output reg [3:0]Hun_Data;
  • output reg [3:0]Ten_Data;
  • output reg [3:0]One_Data;
  • /*********************************/
  • reg [3:0]rHunthu;
  • reg [3:0]rTenthu;
  • reg [3:0]rThu;
  • reg [3:0]rHun;
  • reg [3:0]rTen;
  • reg [3:0]rOne;
  • reg [19:0]input_buffer;
  • reg [19:0]next_input_buffer;
  • parameter OUTPUT=1'b0,INPUT=1'b1;
  • reg state;
  • reg next_state;
  • always @ (Number_Data or state or Number_Data or Hunthu_Data or Tenthu_Data or Thu_Data or Hun_Data or Ten_Data or One_Data)
  • begin
  •   if(state==INPUT)
  •     begin
  •       next_input_buffer = Number_Data;
  •       rHunthu= Hunthu_Data;
  •       rTenthu = Tenthu_Data;
  •       rThu= Thu_Data;
  •       rHun=Hun_Data;
  •       rTen = Ten_Data;
  •       rOne = One_Data;
  •       next_state=OUTPUT;
  •     end
  •   else
  •   begin
  •      next_input_buffer=input_buffer;
  •      rHunthu= input_buffer/100000;
  •      rTenthu = (input_buffer / 10000)%10;
  •      rThu= (input_buffer/1000)% 10;
  •      rHun= (input_buffer/100)% 10;
  •      rTen = (input_buffer/10)%10; //這行應該是這樣
  •      rOne = input_buffer%10;
  • //      rHunthu <= 4'd8;
  • //      rTenthu <= 4'd7;
  • //      rThu <=  4'd6;
  • //      rHun <= 4'd5;
  • //      rTen  <=  4'd4;
  • //      rOne  <=  4'd3;
  •       next_state=INPUT;
  •   end
  • end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begin
  •     Hunthu_Data <= 32'd0;
  •     Tenthu_Data <= 32'd0;
  •     Thu_Data<= 32'd0;
  •     Hun_Data<= 32'd0;
  •     Ten_Data <= 32'd0;
  •     One_Data <= 32'd0;
  •     input_buffer<=20'h0;
  •     state<=INPUT;
  •   end
  • else
  •   begin
  •      Hunthu_Data<=rHunthu;
  •      Tenthu_Data<=rTenthu;
  •      Thu_Data<=rThu;
  •      Hun_Data<=rHun;
  •      Ten_Data<=rTen;
  •      One_Data <=rOne;
  •      input_buffer<=next_input_buffer;
  •      state<=next_state;
  • end
  • endmodule

  •

  • module row_scan_module
  • (
  •     CLK, RSTn,
  •          Hunthu_SMG_Data, Tenthu_SMG_Data,Thu_SMG_Data, Hun_SMG_Data,Ten_SMG_Data, One_SMG_Data,
  •          Row_Scan_Sig
  • );
  •     input CLK;
  •          input RSTn;
  •          input [7:0] Hunthu_SMG_Data;
  •          input [7:0]Tenthu_SMG_Data;
  •          input [7:0]Thu_SMG_Data;
  •          input [7:0]Hun_SMG_Data;
  •          input [7:0]Ten_SMG_Data;
  •          input [7:0]One_SMG_Data;
  •          output [7:0]Row_Scan_Sig;
  •          /*******************************/
  • //         parameter T10MS = 19'd499_999;//50M*0.01-1=499_999
  • //
  • //         /*******************************/
  • //
  • //          reg [18:0]Count1;
  • //
  •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             if( !RSTn )
  • //                      Count1 <= 19'd0;
  • //                  else if( Count1 == T10MS )
  • //                      Count1 <= 19'd0;
  • //                  else
  • //                      Count1 <= Count1 + 19'b1;
  • //
  •          /*******************************/
  •         // parameter T2MS = 17'd99_999;//50M*0.002-1=99_999  因为需要显示六位数码管,将扫描周期缩短,每个数码管扫描时间设为2ms
  •         parameter T1MS = 16'd49_999;
  •          /*****************************/
  •         // reg [18:0]Count1; //10MS对应的计数器
  •         // reg [16:0]Count1; //2MS对应的计数器
  •          reg [15:0]Count1;//1MS对应的计数器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Count1 <= 16'd0;
  •                   else if( Count1 == T1MS )
  •                       Count1 <= 16'd0;
  •                   else
  •                       Count1 <= Count1 + 16'b1;
  •          /*******************************/
  •          reg [3:0]t;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t <= 3'd0;
  •                   else if( t == 3'd6 )
  •                       t <= 3'd0;
  •                  // else if( Count1 == T10MS )
  •                            else if( Count1 == T1MS )
  •                       t <= t + 1'b1;
  •          /**********************************/
  •           reg [7:0]rData;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rData <= 8'd0;
  •                 //  else if( Count1 == T10MS )
  •                 else if( Count1 == T1MS )
  •                       case( t )
  •                                     3'd0 : rData <=  Hunthu_SMG_Data;
  •                                          3'd1 : rData <=  Tenthu_SMG_Data;
  •                                     3'd2 : rData <= Thu_SMG_Data;
  •                                          3'd3 : rData <= Hun_SMG_Data;
  •                           3'd4 : rData <= Ten_SMG_Data;
  •                                          3'd5 : rData <= One_SMG_Data;
  •                                 endcase
  •     /***********************************/
  •          assign Row_Scan_Sig = rData;
  •         //assign Row_Scan_Sig = 8'b1111_1111;
  •          /***********************************/
  • endmodule

  •

  • module smg_encoder_module
  • (
  •     CLK, RSTn,
  •          Hunthu_Data,Tenthu_Data,Thu_Data,Hun_Data,Ten_Data, One_Data,
  •          Hunthu_SMG_Data, Tenthu_SMG_Data,Thu_SMG_Data, Hun_SMG_Data,Ten_SMG_Data, One_SMG_Data
  • );
  •     input CLK;
  •          input RSTn;
  •          input [3:0]Hunthu_Data;
  •          input [3:0]Tenthu_Data;
  •          input [3:0]Thu_Data;
  •          input [3:0]Hun_Data;
  •          input [3:0]Ten_Data;
  •          input [3:0]One_Data;
  •          output [7:0]Hunthu_SMG_Data;
  •          output [7:0]Tenthu_SMG_Data;
  •          output [7:0]Thu_SMG_Data;
  •          output [7:0]Hun_SMG_Data;
  •          output [7:0]Ten_SMG_Data;
  •          output [7:0]One_SMG_Data;
  •          /***************************************/
  •          parameter _0 = 8'b1100_0000, _1 = 8'b1111_1001, _2 = 8'b1010_0100,
  •                    _3 = 8'b1011_0000, _4 = 8'b1001_1001, _5 = 8'b1001_0010,
  •                                   _6 = 8'b1000_0010, _7 = 8'b1111_1000, _8 = 8'b1000_0000,
  •                                   _9 = 8'b1001_0000;
  •          /***************************************/
  •                   reg [7:0]rHunthu_SMG_Data;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begin
  •                                     rHunthu_SMG_Data <= 8'b1111_1111;
  •                                 end
  •         else
  •                        case( Hunthu_Data )
  •                                           4'd0 : rHunthu_SMG_Data <= _0;
  •                                           4'd1 : rHunthu_SMG_Data <= _1;
  •                                           4'd2 : rHunthu_SMG_Data<= _2;
  •                                           4'd3 : rHunthu_SMG_Data <= _3;
  •                                           4'd4 : rHunthu_SMG_Data <= _4;
  •                                           4'd5 : rHunthu_SMG_Data <= _5;
  •                                           4'd6 : rHunthu_SMG_Data<= _6;
  •                                           4'd7 : rHunthu_SMG_Data<= _7;
  •                                           4'd8 : rHunthu_SMG_Data<= _8;
  •                                           4'd9 : rHunthu_SMG_Data <= _9;
  •                                  endcase
  •          /***************************************/
  •                   /***************************************/
  •                   reg [7:0]rTenthu_SMG_Data;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begin
  •                                     rTenthu_SMG_Data <= 8'b1111_1111;
  •                                 end
  •         else
  •                        case( Tenthu_Data )
  •                                           4'd0 : rTenthu_SMG_Data <= _0;
  •                                           4'd1 : rTenthu_SMG_Data <= _1;
  •                                           4'd2 : rTenthu_SMG_Data<= _2;
  •                                           4'd3 : rTenthu_SMG_Data <= _3;
  •                                           4'd4 : rTenthu_SMG_Data <= _4;
  •                                           4'd5 : rTenthu_SMG_Data <= _5;
  •                                           4'd6 : rTenthu_SMG_Data<= _6;
  •                                           4'd7 : rTenthu_SMG_Data<= _7;
  •                                           4'd8 : rTenthu_SMG_Data<= _8;
  •                                           4'd9 : rTenthu_SMG_Data <= _9;
  •                                  endcase
  •          /***************************************/
  •                   /***************************************/
  •                   reg [7:0]rThu_SMG_Data;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begin
  •                                     rThu_SMG_Data <= 8'b1111_1111;
  •                                 end
  •         else
  •                        case( Thu_Data )
  •                                           4'd0 : rThu_SMG_Data <= _0;
  •                                           4'd1 : rThu_SMG_Data <= _1;
  •                                           4'd2 : rThu_SMG_Data<= _2;
  •                                           4'd3 : rThu_SMG_Data <= _3;
  •                                           4'd4 : rThu_SMG_Data <= _4;
  •                                           4'd5 : rThu_SMG_Data <= _5;
  •                                           4'd6 : rThu_SMG_Data<= _6;
  •                                           4'd7 : rThu_SMG_Data<= _7;
  •                                           4'd8 : rThu_SMG_Data<= _8;
  •                                           4'd9 : rThu_SMG_Data <= _9;
  •                                  endcase
  •          /***************************************/
  •                   /***************************************/
  •                   reg [7:0]rHun_SMG_Data;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begin
  •                                     rHun_SMG_Data <= 8'b1111_1111;
  •                                 end
  •         else
  •                        case( Hun_Data )
  •                                           4'd0 : rHun_SMG_Data <= _0;
  •                                           4'd1 : rHun_SMG_Data <= _1;
  •                                           4'd2 : rHun_SMG_Data<= _2;
  •                                           4'd3 : rHun_SMG_Data <= _3;
  •                                           4'd4 : rHun_SMG_Data <= _4;
  •                                           4'd5 : rHun_SMG_Data <= _5;
  •                                           4'd6 : rHun_SMG_Data<= _6;
  •                                           4'd7 : rHun_SMG_Data<= _7;
  •                                           4'd8 : rHun_SMG_Data<= _8;
  •                                           4'd9 : rHun_SMG_Data <= _9;
  •                                  endcase
  •          /***************************************/
  •          reg [7:0]rTen_SMG_Data;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begin
  •                                     rTen_SMG_Data <= 8'b1111_1111;
  •                                 end
  •         else
  •                        case( Ten_Data )
  •                                           4'd0 : rTen_SMG_Data <= _0;
  •                                           4'd1 : rTen_SMG_Data <= _1;
  •                                           4'd2 : rTen_SMG_Data <= _2;
  •                                           4'd3 : rTen_SMG_Data <= _3;
  •                                           4'd4 : rTen_SMG_Data <= _4;
  •                                           4'd5 : rTen_SMG_Data <= _5;
  •                                           4'd6 : rTen_SMG_Data <= _6;
  •                                           4'd7 : rTen_SMG_Data <= _7;
  •                                           4'd8 : rTen_SMG_Data <= _8;
  •                                           4'd9 : rTen_SMG_Data <= _9;
  •                                  endcase
  •          /***************************************/
  •          reg [7:0]rOne_SMG_Data;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n )
  •             if( !RSTn )
  •                      begin
  •                                     rOne_SMG_Data <= 8'b1111_1111;
  •                           end
  •        else
  •                      case( One_Data )
  •                                         4'd0 : rOne_SMG_Data <= _0;
  •                                         4'd1 : rOne_SMG_Data <= _1;
  •                                         4'd2 : rOne_SMG_Data <= _2;
  •                                         4'd3 : rOne_SMG_Data <= _3;
  •                                         4'd4 : rOne_SMG_Data <= _4;
  •                                         4'd5 : rOne_SMG_Data <= _5;
  •                                         4'd6 : rOne_SMG_Data <= _6;
  •                                         4'd7 : rOne_SMG_Data <= _7;
  •                                         4'd8 : rOne_SMG_Data <= _8;
  •                                         4'd9 : rOne_SMG_Data <= _9;
  •                           endcase
  •     /***************************************/
  •          assign Hunthu_SMG_Data = rHunthu_SMG_Data;
  •          assign Thu_SMG_Data = rThu_SMG_Data;
  •          assign Tenthu_SMG_Data = rTenthu_SMG_Data;
  •          assign Hun_SMG_Data = rHun_SMG_Data;
  •          assign Ten_SMG_Data = rTen_SMG_Data;
  •          assign One_SMG_Data = rOne_SMG_Data;
  •          /***************************************/
  • endmodule
  •

  • module smg_scan_module
  • (
  •     CLK, RSTn,
  •          Hunthu_SMG_Data, Tenthu_SMG_Data,Thu_SMG_Data, Hun_SMG_Data,Ten_SMG_Data, One_SMG_Data,
  •          Row_Scan_Sig, Column_Scan_Sig
  • );
  •     input CLK;
  •          input RSTn;
  •          input [7:0] Hunthu_SMG_Data;
  •          input [7:0]Tenthu_SMG_Data;
  •          input [7:0]Thu_SMG_Data;
  •          input [7:0]Hun_SMG_Data;
  •          input [7:0]Ten_SMG_Data;
  •          input [7:0]One_SMG_Data;
  •          output [7:0]Row_Scan_Sig;
  •          output [5:0]Column_Scan_Sig;
  •          /*****************************/
  •          row_scan_module U1
  •          (
  •              .CLK( CLK ),
  •                   .RSTn( RSTn ),
  •                   .Hunthu_SMG_Data( Hunthu_SMG_Data ), // input - from top
  •                   .Tenthu_SMG_Data( Tenthu_SMG_Data ), // input - from top
  •                   .Thu_SMG_Data( Thu_SMG_Data ), // input - from top
  •                   .Hun_SMG_Data( Hun_SMG_Data ), // input - from top
  •                   .Ten_SMG_Data( Ten_SMG_Data ), // input - from top
  •                   .One_SMG_Data( One_SMG_Data ), // input - from top
  •                   .Row_Scan_Sig( Row_Scan_Sig )  // output - to top
  •          );
  •          column_scan_module U2
  •          (
  •              .CLK( CLK ),
  •                   .RSTn( RSTn ),
  •                   .Column_Scan_Sig( Column_Scan_Sig ) // output - to top
  •          );
  •          /********************************/
  • endmodule
  •

七、实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