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切换NIOS II CPU的主内存后软件中需要注意的几点设置

楼主(2019-03-27):
转——切换NIOS II CPU的主内存后软件中需要注意的几点设置

有时候,我们可能面对这样一种情况:
1. 我们创建一个SOPC系统,并在QSYS中设置NIOS II的复位地址和异常地址都指向SRAM;
2. 我们创建了正确的NIOS II软件工程并能够正常运行
3. 由于某种需求(如SRAM内存不够用了,需要换成内存更大的SDRAM),我们在面在QSYS中将NIOS II CPU的复位地址和异常地址修改为SDRAM
4. 我们需要继续使用之前创建的NIOS II软件工程。
这里,如果我们更改后直接使用原来的软件工程,则编译会报错,因此我们需要在BSP editor中重新映射各个数据段的分配,然后重新generate BSP,否则将导致固件无法烧写或者烧写后程序无法运行。
例如,在芯航线FPGA开发套件提供的NIOS II教程代码中,我们第5个实验和第6个实验分别是在SRAM和SDRAM中运行同样的软件工程(串口驱动设计实验),我们第6个实验的QSYS系统是直接在第5个实验的基础上增加了SDRAM,并将NIOS II CPU的复位地址和异常地址由SRAM切换为了SDRAM。这时候,如果我们直接打开之前的NIOS II软件工程,编译会报错。(这里默认用户已经知道并在settings.bsp文件中更改了bsp工程路径,如果不知道怎么更改的,请参看我的博文:)
我们检查下这个时候的bsp设置:【选中UART_hal_bsp工程】,【单击右键选择Nios II】,【在子菜单中选择BSP Editor】,如下图所示:

在弹出的界面中,切换到【Linker Script】选项卡,可以看到,各个数据段都还是指向了SRAM,很显然这是不对的,因此我们点击【Restore defaults】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OK即可。

然后这些数据段的位置就全部更新到SDRAM中了。如下图所示:

这个时候我们再点击右下角的generate按钮,就可以重新生成bsp,然后再编译工程,下载就能够通过,而且正确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