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做LNA时间NF,噪声系数问题?

楼主(2019-03-27):
请教大神,
首先,做LNA的时候,我们如果说是用MMIC或者三极管的形式做,一定会有一个值叫做NF,噪声系数,有了噪声系数我们就可以大致的算出噪声的密度,但是如果说有一天,我这里要设计放大器,放大器的第一级是采用运放的形式,现在这种运放很多,MAX4305这些运放,那么这个时候这个datasheet里面是没有NF这个参数的,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研究过,不清楚,帮顶

网友:
运放的噪声系数? 呵呵没接触过,留爪等大神回复

网友:
噪声系数是针对信噪比的恶化,
对有源放大器来说,输入的有用信号和噪声信号都进行了放大,恶化的源头在于器件本身的热噪声、散弹噪声等等,添加进入了输出的信噪比上。

网友:
这个级别的噪声,参照物多是参考白噪声级别的。 本身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多见射频元器件上

网友:
一个器件是看的应用场景的,厂家根据应用场景需要提供参数

网友:
版主的意思是说,凡是用在接收放大电路里的器件,都应该有噪声系数指标。处理大信号的运放通常都不会有器件噪声系数指标,因为它不合适用在接收通路上?

网友:
学习一下,对于运放用在放大电路上,这种结构一点都不懂~

网友:
    运放的噪声系数会大于MMIC或者三极管很多,你可以根据他的电流噪声密度,电压噪声密度,Rg,Rf,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