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中共阻、共阻抗、公共阻抗什么意思?

楼主(2019-03-27):
电磁兼容中共阻、共阻抗、公共阻抗什么意思?

网友:
公共阻抗一般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电路的回路有部分是公用的,因为线路阻抗的存在,当出现这种电路时,对模拟信号的电路影响是最明显的

网友:
电磁兼容、中共阻

黨連這事也要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