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频谱仪测试滤波器带外抑制的方法

楼主(2019-03-28):
今天突然发现自己以前经常测试用的一种方法,由于长时间不用这个方法很快就要被遗忘了,那就的用频谱仪来测试滤波器的带外抑制的方法,想来想去还是将他写下来为好.也可能这种方法也不一定完全好用,只能做为一种参考方法.

首先,频谱仪的型号是HP8594E[HEWLETT(惠谱)].

其次,测试方法:
1.中心频率设定,可根据滤波器的要求来定.
2.带宽设定为100MHZ.
3.幅度设定为20dBc-30dBc都可.
4.在频谱仪上设置选择{AUX CTRL}键,屏幕上显示{TRACK GEN}键,然后转换一下,把{SRCPWR ON OFF}和第四个{PWR SWR ON OFF}双击打开,再输入8dB-9dB(可根据测试设备的功率来定),使要测设备信号可以得到衰减,然后再加电测试,测试时相互在带外偏移10MHZ的值再加上平坦值即为实际的带外抑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