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SOC 和SIP 有啥区别

楼主(2019-03-27):
小弟初入行,求大神解释下SOC和SIP有啥区别? 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问到点子上了:
简单说可以以下面的不同点区分。
SOC:
单点技术点
所有的IP使用同一工艺
IP水平分布
SIP:
多技术点集
可集合不同的IP在一起
水平放,垂直放都可以

楼主:
哇,版主回复,太荣幸了!不过没看明白 能不能再详细一点,有图就最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版主回复,太荣幸了!不过没看明白 能不能再详细一点,有图就最好了!谢谢!

网友:
嗯,学些了,一个相当于平面的,一个就是3D的,3D的空间利用率比平面的高。

我这样理解有问题么

楼主:
噢,是这样啊,这下清楚了,谢版主答疑解惑

网友:
图二要是水平放可能区别会更明显

网友:
SOC  System on chip 一个裸芯片可以实现系统级应用,WAFER FAB做出来的。
SIP    System in package 一个封装芯片可以实现系统级应用,芯片封装厂做出来的。

SOC比sip更复杂,

网友(2019-04-30):
5楼,看图理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