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同轴线的衰减度问题

楼主(2019-03-27):
我们都知道,所有的射频同轴线都是有耗的,衰减量随频率和长度而不断增大。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不同的同轴线,同频率,同长度,其衰减量有那么大的差距?

决定其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是结构? 材料?还是其他原因?求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额,似乎没人管这个问题,线材都是挑好的买,看插损就好~

网友:
我觉得是材料吧,比如芯线材质,比如屏蔽层材质,还有中间的介质层。我觉得都有影响

网友:
这个没有关注过哦,一般都是刚性电缆比柔性电缆好,至于为啥?是屏蔽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结构上的因素要大一些吧,一般粗的射频线就比细的好。

网友:
插入损耗、介质损耗可能都不一样。

网友A:
这个问题挺 意思的。
其实可以转化一下。不同厂家的 PCB走50欧姆线,两边都焊上SMA 插头,它们的插损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挺 意思的。
其实可以转化一下。不同厂家的 PCB走50欧姆线,两边都焊上SMA 插头,它们的插损是否 ...

那肯定不一样,基材不一样,介电常数和损耗角都不一样。

网友:
楼上还是很明白的嘛,同轴线其内外导体之间需要填充基质材料,这个基质材料直接影响线材的损耗

网友:
有点意思,除了介质填充物,结构的原因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一般比较粗的线材衰减会比较小,不过又不是绝对的。比如细小铜管的衰减就比普通的RG系列衰减要小。没搞懂啊

网友:
正常来说,尺寸越大的,损耗越小。不过有些软线,由于形变,会造成局部阻抗变化,从何增大损耗

楼主:
看起来材料和结构都有影响。嗯,有点明白了

网友:
介质损耗与材料的介电常数
导体损耗主要包括趋肤效应导致的热损耗和导体粗糙度导致的反射和叠加损耗
电缆的辐射损耗
接头的驻波损耗

网友:
导体损耗主要包括趋肤效应导致的热损耗和导体粗糙度导致的反射和叠加损耗

版主,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比较粗的同轴线,其趋肤效应导致的热损耗也会比较小

而铜管则因为表面光滑,其阻抗一致性好,所以损耗也比柔线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