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交流检测方法

楼主(2019-03-27):
交流电容器的检测方法
电容器在电工技术中应用十分广泛,例如,用于提高感性负载功率因数的移相电容器,用于单相异步电动机的启动电容器,用于交流接触器无声远行中的降压电容器
等等。电容器既是最常用的电器元件。也是容易损坏的电器元件,在没有特殊仪表仪器的情况下检测电容器的好坏,可用以几种方法:

1万用表检测法

对于O.01μF以上的固定电容器。可用万用表的R×1k挡直接测试电容器有无充电过程以及有无内部短路或漏电,并可根据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大小估计出电容的容量。测试操作时,先用两表笔任意触碰电容的两引脚,然后调换表笔再触碰一次,如果电容是好的,万用表指针会向右摆动一下,随即向左迅速返回无穷大位置。电容量越大,指针摆动幅度越大。如果反复调换表笔触碰电容两引脚,万用表指针始终不向右摆动,说明该电容的容量已低于0.01μF或者已经消失。测量中,若指针向右摆动后不能再向左回到无穷大位置,说明电容漏电或已经击穿。

2、熔断器简易检测法

用熔断器(其熔丝的额定电流In由下式确定:IN=0.8/C(A),其中C是电容器的电容量)和待检测的电容器串联接在220V的交流电源上,如果熔断器的熔丝爆断,说明电容器内部已经短路。如果熔断器的熔丝不爆断,经过几秒钟的充电后,切断电源,用带绝缘把的螺丝刀把电容器的两极短路放电,有火花发生说明电容器是好的。反之,表示电容器的电容量已经变小或已经开路。用此法判断电容器的好坏应重复几次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3、白炽灯泡和电容器串联检测法

把白炽灯泡和电容器串联接在220V的交流电源上,如果白炽灯泡的亮度比把它直接接在220V交流电源上暗一些,说明电容器是好的;如果白炽灯泡不亮,说明待测电容器的内部已经断路;如果白炽灯泡的亮度和它直接接在220V交流电源上的亮度一样,说明电容器的内部已经短路。

4、兆欧表检测法

也可用兆欧表(250V)来进行检测。摇动手柄,如指针指在无穷大处,表示电容器内部断路;如指针指在零处,表示电容器内部短路。还可做电容器的通地试验,方法是:把兆欧表的接线柱分别接于电容器的接线端子和外壳。摇动手柄,如指针指在零处,表示电容器内部通地。

5、电容器电容量的测量

在没有专用仪表的情况下可用万用表测量电力电容器的电容量。具体方法是:用熔丝(其规格由电容器的电容量而定)和待测电容器串联接入220V交流电源上。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测出电容器两端的电压U(V)

用万用表的交流电流档测出通过电容器的电流I(mA)。因为I=U/XCXC=1/(2πfC),其中f是交流电的频率。所以电容器的电容量CC=3.18×(I/U)(微法)

网友(2019-06-11):
不错的资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