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下能不能对非电路图层编辑一个skill

楼主(2019-03-27):
如图所示,在拉电镀线的时候是采用platingbar 图层, 正方形框是需要做蚀刻区。
红色圈内platingbar是多余的,应该画图时误操作导致的,有没有办法使用skill检查出来这种非电路图层的误操作?

网友A:
检查不在正方形box内的platingbar线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不在正方形box内的platingbar线段?

对的,能不能编辑这种skill?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能不能编辑这种skill?

应该可以的吧

楼主:
求大神帮忙看下怎么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