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NPN型晶体管有两个最大输出电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9-03-27):
请教一下,该NPN型晶体管,两个最大输出电流是什么意思啊?

NPN晶体管

NPN晶体管

网友: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o and Ic of Digital Transistors
Ic: The maximum theoretical current that can flow through a transistor
Io: The maximum current that can be used for a digital transistor

https://www.rohm.com/electronics-basics/transistors/principles-digital-transistors

网友:
给你一个赞

网友:
    版主赞一个,我用过DTC114EKA,就是这种数字晶体管,还真没注意有两个电流

网友A:
    EDA365特邀版主  超级狗
请问下,链接中有个公式不懂,为什么是1.04这个值呢???

    Calculations are carried out taking into account variations.
The worst-case values for R1 (+30% max.), R2 (-20% min.), and VBE (0.75V max) are utilized in equation (2). Select R1 and R2 of the digital transistor from the below equation in order to exceed the output current Iomax.

∴ Iomax≦20((Vin-0.75)/(1.3XR1)-0.75/(1.04XR2))

    有人踢館!@_@!!!

网友B:
    所以一般的操作設計是30mA,對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一般的操作設計是30mA,對嗎?

Io = 30mA Maximum
    是指數字三極管Digital Transistor能正常工作的最大輸出電流。

Ic = 100mA Maximum
是指三極管不會燒掉的最大輸出電流。雖不會損壞三極管,但 Io > 30mA 可能因三極管導通壓降升高,造成 VOH 下降或 VOL 升高,導致數字特性變差。

小弟的愚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A365特邀版主  超级狗
    请问下,链接中有个公式不懂,为什么是1.04这个值呢???

    R2 (-20% min.),
    依照段話,小弟認為 1.04 是筆誤,應該是 0.8(1 - 20% = 0.8)才對。

网友:
    瞬态峰值电流。

网友:
    最大允许集电极电流ICM:当IC很大时,β值逐渐下降。一般规定在β值下降到额定值的2/3(或1/2)时所对应的集电极电流为ICM。当IC>ICM时,β值已减小到不实用的程度,且有烧毁管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