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EE7.9.2打不开PCB

楼主(2019-03-27):
PCB关闭之后,再也打不开,报错如下所示
Error: Unable to find padstack 'VIA_25' for via range 1 to 4.
Error: Unable to load design (F:\Current_Sense\Current_Sense\PCB\Work\Layout_Temp\LayoutDB.lyt). Padstack missing from Padstack partition. No padstack called "VIA_25" defined for via layer range 1 - 4
VIA_25过孔中心库中是有的,PCB是正常关闭后,就不能再次打开了。
使用的是4层模板,只在setup中改成了2层,其他没有什么设置。
求助各路大神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
    你是全流程的设计吗?

网友A:
    你的VIA_25哪里还有用过,比如你的模板是做成了cell形式吗?模板上有没有以pin形式出现的孔?

网友A:
    可以将ces关闭掉重新加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将ces关闭掉重新加载一下

CES是在DxD里面关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IA_25哪里还有用过,比如你的模板是做成了cell形式吗?模板上有没有以pin形式出现的孔?

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方便的话可以私信发给我给你看看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的话可以私信发给我给你看看数据

    因为工作量不大,之前的删除了,现在重新画了一版,已经没问题了,谢谢耐心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工作量不大,之前的删除了,现在重新画了一版,已经没问题了,谢谢耐心解答

    如果频繁出现此问题后面需要注意下,以文本打开prj文件,将ces关掉,就可以打开layout数据。

网友:
    有异常就加载不起来了,好讨厌。

网友B:
    楼主你好,能麻烦你发一个ee7.9.2下载链接么,我没找到这个版本,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能麻烦你发一个ee7.9.2下载链接么,我没找到这个版本,非常感谢!

    安装包大全在置顶区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包大全在置顶区找找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