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生成LQFP48封装为啥会出现间距报警,显示小于10mil

楼主(2019-03-27):
我找了很多封装,生成以后同样会报警。还有AD为啥没有LQFP的封装向导

网友:
这种报警没事,把间距规则设小点就行了

网友:
这种是因为间距不满足规则要求。
把规则中的间距,改为0.2mm,就可以了。

楼主:
可以在mask那边的规则改成2.5mil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