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9-03-28):
求助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做串口通信,使用的单片机型号是STC15F2K60S2,写了一个返回接收到的数据的程序,然而,实际调试时,两位数的可以正常接收显示,一旦发送3位数,串口就只能接收到分开的数据,比如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111,接收回来显示的是11  01,试过好多次都是这样。求助大神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你调试时选择的是HEX模式,这个模式是十六进制表示的,你发11时其实不是发送的11,而是十六进制数0x11,换成十进制数就是17,是一个字节,所以不会错。但是你发111时,按照十六进制的解析就是前一个字节是0x11,后一个字节由于你只输了一位,默认高位为0,就是0x01,所以你接收到的就是11 01 ,并没有错误。

网友A:
如果你发送区接收区都选成文本模式,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发送区接收区都选成文本模式,就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了。

试了,发送文本模式的话有时候能接到有时候接不到完整数据,比如我发一个120过去,接收到的是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试时选择的是HEX模式,这个模式是十六进制表示的,你发11时其实不是发送的11,而是十六进制数0x11,换 ...

意思就是我选择HEX模式发送的话,那我写进缓存区的数据就是用十六进制表示的是吧,我这样试了一下,发送一个字节最大的数FF,确实是可以接收回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就是我选择HEX模式发送的话,那我写进缓存区的数据就是用十六进制表示的是吧,我这样试了一下,发送 ...

是的,十六进制就是从00到FF。
你是在接收中断里面直接调用发送函数,在连续接收时可能会导致数据发送与接收冲突,从而丢失数据。最好是在接收中断里做一个标志位,然后在主程序里面调用发送函数。或者等一组数据接收完之后再整体发送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十六进制就是从00到FF。
你是在接收中断里面直接调用发送函数,在连续接收时可能会导致数据发送与 ...

谢谢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