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842反激电源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9-03-28):
这是一个输出55V/5A的反激稳压开关电源2脚和4脚振荡脚有关联吗?没有的话只是一个深度负反馈作用吗?
TL431的电阻计算正确吗?因为输出55V,超过TL431的36V稳压范围?还有431的补偿问题?
整流管之后的整流电容需要再串联一个100u/450V的电容吗?

楼主:
输入端的Y电容可以不要吗?热地和冷地之间的电容可以换为电感吗?

网友:
都什么时代了,还用3842。
这个片子对flyback设计要求有点偏高了。找个简单点方案吧。
另外,Y电容是安规要求,你能过当然可以不用。热地和冷地不能用电感,要不你的隔离白做。

网友:
以下几点理解,供参考:

1、2脚和4脚没有直接的关系,2脚是电压反馈输入管脚,而4脚是震荡电路的电源供电脚。电路经反馈电阻、光耦、VFB输入脚,以及UC3842内部电路构成负反馈电路;
2、TL431的电阻可以根据实际的器件参数来计算(下图参数非有效数据)。但TL431耐压不够的问题,可以对电路做一些调整,通过R22来限流,如下图:

3、整流管之后的整流电容需并接一个电容(如:100u/450V,根据实际的电路确定参数);
4、输入端的Y电容不能去掉,在此主要抑制共模干扰;
5、所描述的两个地之间不能换成电感,避免瞬态干扰不能及时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