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小梅哥FPGA进阶教程】第十四章 TFT屏显示图片

楼主(2019-03-28):
十四、TFT屏显示图片

本文由杭电网友曾凯峰贡献,特此感谢

学习了小梅哥的TFT显示屏驱动设计后,想着在此基础上通过TFT屏显示一张图片,有了这个想法就开始动工了。首先想到是利用FPGA内部ROM存储图片数据,然后通过控制读取数据地址将图片数据传给TFT驱动模块,从而将每个图片数据显示在对应的像素点上。整个设计的框图如下:

主要是在小梅哥TFT驱动设计基础上增加了图片数据发送控制模块Imgdata_send,该模块包括存储图片数据的rom,和一些简单的逻辑控制。具体的rom IP核的建立我这里就不说了,不懂的可以参看小梅哥的相关内容的视频,我这里主要讲如何将图片转换成mif文件。这里有两种方法,可以作为参考,主要用到如下软件:

步骤1:利用Img2Lcd将图片转化为BMP格式的(当然图片本身为BMP格式就不需要转了,直接进入步骤2);
步骤2:利用BMP2Mif可将图片转化为mif文件。
具体实现如下:
步骤1:先打开Img2Lcd打开一张图片,选择输出格式为BMP格式,输出灰度选择24位真彩色(由于BMP2Mif软件只能载入24位或8位的,所以这里就没有直接选16位的真彩色),最大宽度和高度根据图片实际的大小进行选择的,由于内部rom能存储的数据量有限,我选择了一张像素为160*120的图片如果想显示大的图片,如480*272图片,用这种方法就不能实现(看到这里有人想,如果想显示大点的图片那应该怎么解决,后面我会有其他方法来实现TFT屏保显示)。

步骤2:打开BMP2Mif软件,加载刚转换输出的24位BMP格式图片,选择输出图像格式和文件类型,点击一键转换便将图片转换为了mif文件了,可以将mif文件名更改下以区别不同图片mif文件。

可以用Notepad++将转化的mif文件打开看看,截取部分图如下:

rom IP核设置完成后就是数据发送控制模块Imgdata_send中控制逻辑的编写,主要是让图片显示在屏幕指定的地方,这就需要根据TFT_CTRL模块的TFT行和场扫描计数器输出信号来控制rom的数据地址,从而控制TFT_CTRL的待显示数据data_in。具体代码如下:

接下来就是仿真验证,利用已有的TFT_CTRL模块的hcount、vcount、tft_de作为Imgdata_send模块的输出进行仿真验证,代码如下:

仿真验证的波形图如下:

从仿真结果可以看出,图片数据是在我们指定的区域输出的。该模块仿真验证正确后,进行顶层电路文件的设计。顶层文件编写如下:

生成的顶层电路图如下:

接下来就是仿真验证,仿真验证程序如下:

仿真波形如下:

从波形可以看出,图片数据在指定区域显示。接下来就是板级验证,引脚分配参照芯航线FPGA学习套件引脚分配表进行分配,然后布局布线,板级程序下载最后实现的效果图如下:

我们设置的是显示在屏幕的左上角,与预期效果是一致的,想要改变图片的位置,可以更改Imgdata_send模块的28、29行代码:

将上面的(0、0)更改为其他的数,图片位置就会改变,如果想让图片在屏幕上自动的移动,可以自己设置一种路径让img_hbegin、img_vbegin的值按你的路径变化就可实现图片的自动移动,读者可以自己改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