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份实现矩阵键盘的verilog代码 可直接使用

楼主(2019-03-28):
    分享一份实现矩阵键盘的verilog代码 可直接使用
`define  SCAN

    module  key_scan(
                 clk    ,
                     rst_n  ,
                     key_col, //键盘列输入
                     key_row, //键盘行输出
                     key_num, //指示哪一个按键按下,用0~15指示
                 key_vld  //按下有效指示信号,其为1表示按下一次。
                   );

        parameter      KEY_W    =   4 ;
    parameter      COL      =   0 ;
        parameter      ROW      =   1 ;
        parameter      DLY      =   2 ;
    parameter      FIN      =   3 ;
    parameter      COL_CNT  =   16;
        parameter      TIME_20MS=   1000000;

        //输入信号定义
        input               clk    ;
        input               rst_n  ;
        input  [3:0]        key_col;

    //输出信号定义
    output              key_vld;
        output[3:0]         key_num;
        output[KEY_W-1:0]   key_row;

        //输出信号reg定义
        reg   [3:0]         key_num;
    reg   [KEY_W-1:0]   key_row;
        reg                 key_vld;

    reg   [ 3:0]        key_col_ff0   ;
    reg   [ 3:0]        key_col_ff1   ;
        reg   [ 1:0]        key_col_get   ;
        reg                 shake_flag    ;
        reg                 shake_flag_ff0;
    reg   [ 3:0]        state_c       ;
        reg   [19:0]        shake_cnt     ;
        reg   [ 3:0]        state_n       ;
    reg   [ 1:0]        row_index     ;
    reg   [15:0]        row_cnt       ;
        reg   [ 2:0]        x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key_col_ff0 <= 4'b1111;
        key_col_ff1 <= 4'b1111;
        end
        else begin
            key_col_ff0 <= key_col    ;
            key_col_ff1 <= key_col_ff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shake_cnt <= 0;
    end
        else if(add_shake_cnt)begin
        if(end_shake_cnt)
            shake_cnt <= 0;
        else
            shake_cnt <= shake_cnt + 1;
        end
    else begin
        shake_cnt <= 0;
        end
    end

    assign  add_shake_cnt = key_col_ff1!=4'hf && shake_flag==0;
    assign  end_shake_cnt = add_shake_cnt && shake_cnt==TIME_20MS-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shake_flag <= 0;
    end
    else if(end_shake_cnt) begin
            shake_flag <= 1'b1;
    end
        else if(key_col_ff1==4'hf) begin
        shake_flag <= 1'b0;
    end
    end

    `ifdef SCAN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state_c <= COL;
        end
        else begin
        state_c <= state_n;
    end
end

always  @(*)begin
        case(state_c)
            COL: begin
                         if(col2row_start)begin
                             state_n = ROW;
                         end
                         else begin
                             state_n = state_c;
                         end
                     end
            ROW: begin
                         if(row2dly_start)begin
                         state_n = DLY;
                     end
                     else begin
                         state_n = state_c;
                         end
                     end
        DLY :  begin
                         if(dly2fin_start)begin
                             state_n = FIN;
                     end
                         else begin
                             state_n = state_c;
                         end
                     end
            FIN: begin
                     if(fin2col_start)begin
                         state_n = COL;
                     end
                         else begin
                         state_n = state_c;
                         end
                      end
           default: state_n = COL;
    endcase
end

assign  col2row_start = state_c==COL && end_shake_cnt;
assign  row2dly_start = state_c==ROW && end_row_index;
assign  dly2fin_start = state_c==DLY && end_row_index;
    assign  fin2col_start = state_c==FIN && key_col_ff1==4'hf;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key_row <= 4'b0;
    end
    else if(state_c==ROW)begin
            key_row <= ~(1'b1 << row_index);
    end
        else begin
            key_row <= 4'b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row_cnt <= 0;
    end
    else if(add_row_cnt) begin
            if(end_row_cnt)
            row_cnt <= 0;
        else
                row_cnt <= row_cnt + 1;
        end
end
assign add_row_cnt = state_c==ROW || state_c==DLY;
assign end_row_cnt = add_row_cnt && row_cnt==COL_CNT-1;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row_index <= 0;
        end
    else if(add_row_index) begin
        if(end_row_index)
            row_index <= 0;
            else
                row_index <= row_index + 1;
    end
    end
    assign add_row_index = end_row_cnt;
    assign end_row_index = add_row_index && row_index==x-1;
always  @(*)begin
    if(state_c==ROW)
        x = 4;
        else
            x = 1;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key_col_get <= 0;
        end
        else if(col2row_start) begin
            if(key_col_ff1==4'b1110)
                key_col_get <= 0;
            else if(key_col_ff1==4'b1101)
                key_col_get <= 1;
        else if(key_col_ff1==4'b1011)
                key_col_get <= 2;
        else
                key_col_get <= 3;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key_num <= 0;
    end
    else if(state_c==ROW && end_row_cnt)begin
            key_num <= {row_index,key_col_get};
        end
    else begin
        key_num <= 0;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key_vld <= 1'b0;
    end
    else if(state_c==ROW && end_row_cnt && key_col_ff1[key_col_get]==1'b0)begin
            key_vld <= 1'b1;
    end
    else begin
            key_vld <= 1'b0;
    end
    end

`else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begin
            if(rst_n==1'b0)begin
            key_vld <= 0;
            end
        else begin
            key_vld <= end_shake_cnt;
        end
        end

        always  @(*)begin
            key_num = 0;
    end

`endif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