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一个关于匹配网的问题?

楼主(2019-03-28):
请教大神,
假设现在电路网络是这样的,先是信号源,然后是匹配网络,最后是电路。
信号源与匹配网络完美匹配,但是匹配网络与电路不匹配,此时匹配网络提供给电路的功率,先被电路反射(电路的S11),然后反射回来又被匹配网络反射(匹配网络的s22,设其没有反向传输),然后又反射到电路。
这样无限级数下来,假设最后得出有30%的功率丢失在这个无限循环里了。
有一个问题,这30%的功率在匹配网络和电路接口处无限循环,对电路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了吗?
什么电路的增益啊、噪声啊、VSWR啊现在不讨论了,就说这30%的功率在那弹来弹去会怎样.
非常感谢!

网友:
最简单的一个逻辑,能量不会无故消失。

那么这30%能量去哪了? 热功耗,而且可能造成系统过热而损坏器件。

网友:
会影响系统稳定性

网友:
按照能量守恒,这部分能量不会消失的,而我们的器件通常都是有损的,所以,这些能量应该是变成热量消耗掉了。

网友:
我们常见的S11和S22都是小于1的。每次反射都是反射信号小于入射信号。
通常情况下,多次反射后,信号终将小到可忽略。很难形成无限反射,

网友:
在实际工作中,有源器件,很难形成完美匹配,大家都知道S11和频率相关,我们做匹配电路时,只能做到理论上的单点完美匹配,频点偏差后,完美匹配就不成在了。
所以,在工程上,若是各个电路的驻波小于2(这是个经验值),就已经ok了

网友:
    信号源和匹配网络完美匹配的意思就应该是匹配后的信号源回波反射为0吧? 当然不抠这个细节,假设多重反射发生,这个数学模型和无线通信里面的多路径multi-path模型是完全一样的,用频域的传输函数更容易理解。多路径传输的结果就是信号的传输函数不再是平的,而是随频率而变化。传输的信号就产生inter-symbol interference, 需要均衡器还抵消inter-symbol interfe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