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HFSS里面怎么看正负45度双极化天线的共计划和交叉极化方向图

楼主(2019-03-28):
请教大神,HFSS里面怎么看正负45度双极化天线的共计划和交叉极化方向图,能直接读出还是需要导出数据进行处理。非常感谢!

网友:
数据后处理吧,具体没搞过,不能随便乱说

网友:
不需要后处理。
先Edit---Sources,只让一个端口有激励源功率,另一个端口功率设为零。
再定义同极化平面和交叉极化平面。
输出方向图。

网友:
版主大神总是能说到点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