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阻抗计算

楼主(2019-03-28):
请教各位大神:
如下电路阻抗怎么计算啊?  交流输入频率为f

网友:
我是来看答案的

网友A:
看看结果是不是这样:

在负载悬空的情况下,输入阻抗 Zin = R1 - j/(2πfC1)
在输入端悬空的情况下,输出阻抗 Zout = Rx // (-j/2πfCx) - j/(2πfC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结果是不是这样:

在负载悬空的情况下,输入阻抗 Zin = R1 - j/(2πfC1)

学习了。。

网友(2019-05-07):
我发现每次进来都是蹭威望的 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