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TG150板材的问题

楼主(2019-03-28):
有个问题请教下大神,如题。现在有个板子是6层板,使用TG150的FR4板材会不会有问题? 网上查了下,这个GT150应该是指板子耐受温度的参数。

网友:
看你们产品要求

网友:
TG150基本属于高tg的板材了,如果板子速率没有5G的信号,一般TG130的板材就可以了

网友:
要求不高的没啥问题。

网友A:
TG跟你的信号速率没关系。
简单的说,TG是板材加热由硬变软的临界温度。

网友(2019-07-08):
引用 网友A:
TG跟你的信号速率没关系。
简单的说,TG是板材加热由硬变软的临界温度。

解释的很完美

网友(2019-08-13):
TG130的以生益S1141为例,有两方面问题,第一耐高温性能较差,过无铅制程的回流焊板子容易变形起泡.第二高层板线路和导通孔比较密集,这类芯板抗CAF性能较平庸,使用中较易产生微短.

网友:
tg,全称叫做temperature of glass,指材料的玻璃太转化温度,在tg点之前和之后,材料的热膨胀(CTE)呈现两种不同的趋势。简单理解可以看做你这个板子用在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如果是室温,140就能满足,至少2008年时代的PC和notebook用的板材大多数是140的,如果你的板子用在类似工业电脑,server之类的,建议170及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