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原理图库不能打开:orcad cannot be split as it contains 2 part

楼主(2019-03-28):
orcad cannot be split as it contains 2 part,to split a package ,ensure that it has a single part.
有谁知道原因吗,请赐教

网友:
是不是储存时不让储存,你应该是有颗被拆开的零件不同页面呼叫使用不同的library,可能是拷贝零件复制贴上时出了差错,例如从不同档案拷贝看起来样样的零件,解决办法是把零件删掉保留连线周边,重新从其他档案拷贝贴上一次